[手机] 三星SGH-F268拆解 顺便问下滑盖排线哪里有卖?

楼主(2022-09-07):
白屏

发现排线断了

排线的外观及其型号

从我配件盒里面好不容易找到一根排线 但是是断了一部分的 幸好断的是摄像头排线部分 屏幕排线没事 也只能这样不完美修复了 新排线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
闲鱼上买坏机

网友:
必须飞线啊

一头有测试盘好焊,另一头错位刮开,0.05mm漆包线飞之。

网友:
没有办法了,这种老机器排线早就买不到了,已经停产了

网友:
淘宝没有,可能就难了

网友:
应该不好配了

网友:
越往后越不好找了。

网友:
我人生第一款手机,就是这货。特别坑坏排线

网友:
技术好,自己飞线,但是要固定好,不然用不了几次又坏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淘到旧机器吧,单找排线估计困难了

网友:
这机器现在还要用吗?

网友:
万能宝看看,其余没啥好途径了

网友:
换好也用不久。
自己飞线吧,锻炼一下技术。

网友:
这机子我记得2009年上市,好像要将近2000元,我用了3年多,后来好像是被我摔坏的,再后来就记不清到哪儿去了。

网友:
同意飞线练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