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sansui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更换电池

楼主(2022-09-07):
朋友微信说电脑老是蓝屏,显卡驱动装不上。装上也会掉驱动。FPS只有0.8
怀疑显卡供电有问题。让他换显卡,后来他发现硬盘不行了,七彩虹固态硬盘,检测硬盘一片红。才1年,他寄给卖家检测了。
换了个台式机老机械硬盘,电脑不能识别到硬盘。
我送他一个1T的盘,他顺便给我一个记录仪。
刚才新硬盘也不能识别,但是笔记本硬盘装上可以识别。我怀疑12V供电没有。
他才说前几天电源线冒烟了。我让他测供电12V 他说没有,全都是5V。我X 这么多天主机5V工作那么久也算是NB。
刚才他下单买了电源,过几天到货。
我也把记录仪拆开看看。什么东西到手不拆一下实在说不过去。

他说没用过,一直吃灰。

双麦克风是假的。

这个充电接口太老了,我只有3条这种线,但是手头没有合适长短的安卓接口。
不过看到有AV输入,正好手头有个倒车摄像头,改天接线插上看看什么效果。

电池要爆炸了。

以前4儿子送了一个外观类似的记录仪,屏幕排线接口和游戏机的大小一样,但是装游戏机上不能显示。异想天开。
后来堂弟看到记录仪,就拿去装他车上一直在用。

找了一个10年前的手机电池。当时帮同事修4 和 4S 留下不少电池。每一两年充一次电。现在居然还能使用。
可惜是保护板的接口看不懂,刮了触点测不出电压。索性把保护板换了。

可以使用,可以充电。

没问题,装回去。

看这1080效果,车牌都看不清吧。

自己车上装的360的记录仪。功能很多,能识别前车启动,能读红绿灯,能24小时监控,不过平时都不看它,希望永远用不上。夏天车里滚烫滚烫的,它还能继续工作,不卡不死机。图像真清晰。可惜还没坏,坏的时候第一时间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的。

网友:
知道行车记录仪,用电池的,电池为什么都那么小吗,省成本是次要,主要是安全,一般在300mah以下(品牌机器容量稍大点的会使用价格更高的耐高温的电池),哪怕短路或者穿刺、高温,最多就是冒烟把外壳烤变形,没有足够的能量来起火。可你换成普通的大容量电池后,就成了一个不定时的隐患。如果不放车里使用那没事

网友:
电池是高温的吗

网友:
以前也想着把行车记录仪改大容量电池,这样就可以开通停车录像。后来研究了说要换支持高温的电池,就有点担心了,这东西还是不要随便改,安全第一。

网友:
可惜还没坏,

网友:
这个记录仪是挂在后视镜上的,温度相对还低一些,楼主换的电池应该没问题。
我的记录仪是粘在前档玻璃上的,夏季高温能达到七八十度吧,电池也是不行了,我接了一个手机电池,容量700mah吧,里面装不下,就外挂到后视镜上,温度低一些,用了7年了,还好没有问题,但夏季也一直担心会不会起火。

网友:
这个电池只是提供短时间的电力,确保时间不充设,启动瞬间不重启,所以不需要很大的电池。
相反,能否耐高温是关键,如果放在车里用,不建议用手机大电池。不装电池其实也可以用,就是时间会重设。

网友:
电子产品有收有送,能循环周转,物尽其用

网友:
感觉后视镜的这种效果一般

网友:
看主控像是凌阳SPCA1521等低等级,建议换联咏96660好主板,再换IMX291感光片,和奕皓龙HY1828超广角非鱼眼镜头,减少边缘桶形畸变导致取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