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垃圾制作6s平衡充,便宜啊

楼主(2022-09-07):
一直想有个平衡充,b6已经有了,还有各种航模平衡充。
b6伪平衡,航模的不但伪平衡电流还超大,很容易造成不平衡。
主要是自己做的电池一致性不好,可能刚组的时候还好,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
所以想要一个真平衡充,a6太贵了,还是自己diy一个。
材料都是陆续从老*那里买的,基本属于电子垃圾组装的。

电源使用的8毛一个的5v2a电源裸板,上面有2个钽电容,就这2个钽电容就值8毛了,体积也很小,买了几十个。
tc4056a大概3毛一个,买了几百个玩玩,陆续用掉不少。

用亚克力做的电源支架,每个电源隔开,坏的时候可以单独更换。可以看到上面的钽电容。

换个角度,每个电源板上都有一个蓝色的led,挺好看。一共用了7个板子,其中最后一个板子是送的,上面没钽电容,用来风扇供电。

4056用一整块散热铝进行散热。用特氟龙镀银导线链接。

电源板使用杜邦线进行组装,坏了可以拔插更换。

4056使用接线端子进行组装,方便更换,组装的时候也不容易把线折断。

上盖和亚克力内核是可拆卸的整体,可以抽出以后方便维修。

准备安装,盖子和盒子是靠2边的风扇8个螺丝固定的。
拆了风扇的4个螺丝,盖子和内核就可以抽出。

组装完成图片

接口做在盖子上,一共7个接线柱,插上电池后可以用万用表方便测量各组电压。usb3.0有9针使用7针可以给6s电池充电。充电usb线是现成的。
多做2个usb口,坏了一个还有其他可用。

电源阵列开启后led挺壮观

6路每路2片4056,2a。
6路一起充电48w,实际功率插座65w

给电动扳手20v充电中。

为了配套这个平衡充,还做了一个测试座。
电池改装完usb时,先用这个插座测下线序,避免接错线直接上平衡充充电烧掉4056。

松下电池usb平衡口

用usb主要是因为便宜,接线简单,体积不大,12v电池用usb2.0母座就可以了,12v以上用usb3.0母座。
线可以直接用usb3.0现成线材,一线通用全部。
没使用航模平衡接口是因为没有航模电池,主要充电动工具,航模线也不方便,每种电压线和接口还不统一。

电流2a情况下usb还是可以承受的。
2a电流也基本匹配电池情况,电池一般为1300到4000。充电速度可以接受,电池寿命也长一些。

4056精度差的问题,其实4056精度可以了,大概4.195到4.206之间,总比那些航模充电器过充要好一些,而且伪平衡充的平衡电流太惨烈了,充到最后为了平衡时间太长。

5v线为啥这么细的问题 4056理论上要串联一个肖特基来降低大概0.3v左右的压降来降低4056的热量,这个4056板子上没有肖特基二极管,细线其实可以稍微降低5v电压电压,这点线损其实没有0.3v,聊胜于无,就当给4056散热了。细线是比粗线要好的。

5v电源 0.8*6  5元 第七个电源一个是赠品
4056 0.3*12 3.6元
usb接线端子等 4元
风扇0.8*2 1.6元
亚克力1个小板边角料 2.5元
铝散热片 4元
外壳为零食盒子废物利用不要钱
不算人力成本15大洋左右,不会超过20。

已经把几乎所有电池都改成usb接口了,就很棒
手机编辑错别字难免,如有错别字,自行脑补。

网友:
简单实用,造价低。

网友:
做得很好,就是线头太多。

网友A:
挺好的,不用透明的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不用透明的是不是更好

不用透明的 那些4056的灯就不好搞了。电源灯也不好搞了。
透明的可以看到运行情况,包括电源灯,充电灯,风扇运转情况啥的。

网友:
除了看着线比较乱,基本上都是好手艺。

网友:
廉价DIY,做的非常好,有申精希望啊!走线整齐的就更漂亮了。

网友:
平衡冲,是个好物件,好多电池组不好用,就是各电池不平衡导致的。当然,再向前一步的话,还是电池个体本身的一致性,以及串联连接的牢固与否。

网友:
挺好的思路,学习学习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真心感谢

网友:
挺好的思路,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很考验眼里啊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一直想搞个二节电池的平衡充,但到现在还是一节一节的充

网友:
真是充电阵列

网友:
usb做接口,容易插错呀

网友:
工作量很大,自己打一板不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