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士顿固态硬盘修复 慧荣SM2246EN开卡记录

楼主(2022-09-07):
拆开 查看主控为慧荣SM2246EN 网上下载开卡工具

短接ROM点 短接JP1 JP2

固态接sata转usb连接电脑usb 点击软件 Scan Drive 识别到固态后去掉短接的线

1.点击Parameter选项 2.点击Edit Config 弹出输入密码选项 输入两个空格确定可以继续编辑 3.点击Auto自动搜索Flash选择其中一个(若开卡失败可以选择另外的)
4.型号供应商随便填 5.可以选择开卡容量大小末日Auto即可 6.选择0.Reference Original Bad参考原始错误 7.选择芯片型号8.选择缓存大小缓存根据硬盘大小选择(如240G选256M)
9.保存

回到主界面 1.点击 Start(Space Key)开始开卡 2区域开始跑进度 几分钟后3区域出结果 X 为失败 O为成功 成功后关闭软件弹出usb设备 重新插拔固态硬盘

X 为失败 O为成功

补充内容 (2022-9-10 02:01):
靠腰 明明是图片显示有问题存草稿箱了 准备有空再改 怎么变成发帖了 然后帖子还不能修改了 哭死

补充内容 (2022-9-10 02:57):
没怎么发过贴  帖子也不能编辑了 新编辑的带图版包裹高清原图word版和我用的开卡软件直接回复到9 10楼(大概吧 反正正在等审核 囧rz

网友:
手头的240固态速度越来越慢了

网友:
都是大师了

网友:
固态这么容易掉固件么?

网友:
感觉固态盘还是越来越慢了。

网友:
要是配图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你这个不是正品金士顿 不过开卡很方便

网友:
SM2246EN 最好开了,随便折腾

楼主:
前言:年前一金士顿固态掉盘后论坛里老哥也提议过修复方案 然而当时不懂开卡啥意思以至于错过修复的机会 后续出现掉盘的固态全部当垃圾处理(感觉亏了一个亿)
最近搬家后发现手里还有块240金士顿同样是掉盘 顺手网上搜了下发现修复的方法都是PC3000修复(我要有这玩意还用找方法?那些up都不会做些普通人能简单上手的教程?)
偶尔搜到一个视频是开卡刷才明白原来开卡是这个意思啊 因此网上翻找教程成功修复240固态(有老哥说我这金士顿是假的 我非常相信毕竟当时采购搞的这一批近半都掉盘 采购估计贪了不少好处)
不扯了 开刷
00000000000000000000
以下正文(帖子不能编辑 回复下详情凑合看 图片不知道能不能显示清楚 回头看看效果)

拆开 查看主控为慧荣SM2246EN 网上下载开卡工具

短接ROM点 短接JP1 JP2(没啥专业工具随便找了电线凑合下)

固态接sata转usb连接电脑usb 点击软件 Scan Drive 识别到固态后去掉短接的线

1.点击Parameter选项 2.点击Edit Config 弹出输入密码选项 输入两个空格确定可以继续编辑 3.点击Auto自动搜索Flash选择其中一个(若开卡失败可以选择另外的 反正我第一次就选错了 以至于失败然后换个就成功了)
4.型号供应商随便填 5.可以选择开卡容量大小末日Auto即可 6.选择0.Reference Original Bad参考原始错误 7.选择芯片型号8.选择缓存大小缓存根据硬盘大小选择(如240G选256M)
9.保存

回到主界面 1.点击 Start(Space Key)开始开卡 2区域开始跑进度 几分钟后3区域出结果 X 为失败 O为成功 成功后关闭软件弹出usb设备 重新插拔固态硬盘
X 为失败 O为成功

最后开卡成功 多了一块240固态 虽说固态盘可能是山寨的 但又不是不能用 当个下载盘了啥的也凑合用了

楼主:
编辑不了原主题 直接上传个高清图片word版 凑合看吧 word图片显示一半的话直接用web版视图查看
另外附上我用的开卡工具
(没怎么发过贴 不晓得效果如何 凑合看吧)

金士顿固态硬盘修复 慧荣SM2246EN开卡记录.zip (3.97 MB, 下载次数: 10) SM2246EN R0823A.zip (2.37 MB, 下载次数: 14, 售价: 5 家元)

网友:
这个ROM短接方式好古怪

网友:
这个ROM确实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