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笔记本电脑方口充电源正极误接错检测极无法点亮怎么办?

楼主(2022-09-07):
联想笔记本电脑方口充电源正极误接检测极无法点亮怎么办?

网友A:
这个要找维修厮了。

.......插电,开机,轻松秒杀!~

网友:
这个自己不会的话只好找专业维修笔记本的了。

网友:
会问就说明不会修,找专业的吧,否则一般下场就是故障扩大

网友:
找售后修吧

网友:
找维修吧,省得小病治成大病

网友: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修电脑的店铺,除了小问题(自己都能解决的),动不动就告诉你,要换主板,要换硬盘,要换内存,原件级维修就是不可能的了。

楼主:
已经把主板拆开了放大镜仔细看了,外观没有发现烧毁的痕迹,高手告诉我怎样检测确定故障部位,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找维修厮了。

.......插电,开机,轻松秒杀!~

吴彦祖? 蹲坑必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