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手机 这种排线哪里有卖

楼主(2022-09-07):
三星的F268白屏 滑盖排线断了 需要换 排线不好买

网友:
实体店估计难买了,到T宝试试。

网友:
这滑盖手机太老了,配件不好买了,因为都不生产了;还是换手机为好。

网友:
这种排线就算有,也比这手机贵。

网友:
售后维修店没有吗?

网友:
我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手机,回去看看

网友:
到X鱼上找个同型号的来拆。

网友:
这……要么拆二手机的,要么买配件,如果还买得到的话,不过不管怎么折腾都比这手机贵了吧

网友:
唯一办法是找同款来替换。

网友:
试着打桥修复咋样?

网友:
修好了还用吗?只用来收短信?

网友:
淘宝看有没有 ,10年前的三星卖得非常好

网友:
这种机器修它干啥,起码D908那种240x320的屏幕还能一看。

网友:
拆二手机找

网友:
没有配件,自己飞线难度很大。

网友A:
适用 三星 M628 M620 S3500 F268排线 手机排线 F260 S5580排线-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这不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用 三星 M628 M620 S3500 F268排线 手机排线 F260 S5580排线-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 ...

这都能搜到,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用 三星 M628 M620 S3500 F268排线 手机排线 F260 S5580排线-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 ...

这眼力,真好,直接看出来什么型号手机了。

网友:
我当年好像就是用的这一款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