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铁锚和美力的电钻有人用过么?这两个品牌是正经的品牌吗?

楼主(2022-09-07):
这两个品牌是正经的品牌吗??是不是和富格等一个档次的??有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A:
是否正经牌子,其实可以看电池
电池只要出现vf这两个英文单词作为容量或者电压单位的。基本100%判定不是正经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正经牌子,其实可以看电池
电池只要出现vf这两个英文单词作为容量或者电压单位的。基本100%判定不是正 ...

有道理,

网友:
主要看怎么用 一般玩玩那可以    要干活的话就不用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正经牌子,其实可以看电池
电池只要出现vf这两个英文单词作为容量或者电压单位的。基本100%判定不是正 ...

简单粗暴又合情合理 昨天淘宝滑到一款山寨无刷电钻,电池标注48VF也就算了,顶多算个忽悠小白,关键是他可选三个款里面赫然是12V,14.4V和48V,然后48V图片文字里说明都是五节电池

网友:
铁锚是正规牌子

网友(2022-12-23):
铁锚是南通仅次于东成大艺的公司(两年前仅次于东成),线上不出名只是因为没推,线下铺货很广、出货量很大的,工厂规模也很大(比大艺都大),直接厂址就是南通xxxx铁锚路,地位可想而知。
富格之类的,就是个开淘宝店的,阿里巴巴采购点最便宜的山寨货,贴个标。然后狂刷直通车,刷销量。

至于质量,偶而富格也有靠谱的,但是我入手的铁锚,做工只能说勉勉强强(国产中仅次于大有威克士的新品),但是用料相当扎实。产品线也算齐全吧,常见的基本都有。电池全系通用。

而且是电池兼容大艺款,还是配置拉满的大艺款——全系座充,有8脚位,带平衡充(大艺省到3脚,更别想什么平衡充)。比东成威克士大有都不次。我都怀疑所谓的大艺款,其实应该是铁锚款,是大艺是抄铁锚的。毕竟大艺晚成立十几年,而且大艺成立时候,铁锚已经有现在的规模了。

最关键的,也因为网上不火,无论pdd的c店还是咸鱼店,都价格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正经牌子,其实可以看电池
电池只要出现vf这两个英文单词作为容量或者电压单位的。基本100%判定不是正 ...

说得好!

网友:
铁锚应该是正经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