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好易通(海能达)TM600U 二极管丝印SA1/NMB

楼主(2022-09-07):
防接反二极管裂开了,肯定接反过,用直查5401二极管代替可以吧!丝印查不出来!

楼主:
丝印SA1  / NMB

网友:
用胶粘上凑合用

网友:
5401管子比这个体积大一些。并且很粗壮。

网友:
这胶很万能

网友:
接在电容前面不是整流二极管吗?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万能胶可以这么厉害

网友:
防反接应急可以剪掉,功率够大的普通二极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