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胜利VC890D换主控了!

楼主(2022-09-07):
有网友咨询我890校准,他说板子不一样了,晶振是8M了,我让他给我看了照片!我去,换主控了!用的晶华微电子的SD7890芯片,优利德890比胜利更早使用了晶华微电子的芯片!
看芯片的官方介绍和芯片特点,7890和7501表面上完全一样,细节上性能和功能哪里不同要比对规格书了!这芯片特点就是省钱!校准次数限制实在恶心!

网友:
校准次数限制意思就是超过校准次数以后还想校准只能铲掉牛屎换硬封吗

网友A:
看到立起的弹簧就知道还有一个屏蔽罩

网友B:
校准次数是什么意思呢不懂

网友C:
这表设计的真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立起的弹簧就知道还有一个屏蔽罩

屏蔽罩肯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次数是什么意思呢不懂

每个档位都只能校准几次,继续校准就会报错

楼主:
反正按照芯片手册的校准方法,每个档位都只能校准几次!我也曾经给芯片厂家电话咨询过,厂家意思是他们只提供芯片,不提供程序,芯片本身也没有校准限制!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不清楚!反正,我的优利德890,校准报错后,返厂是铲了牛屎换了硬芯!

网友:
这两家的芯片介绍是一字不差,不会是复制的吧

网友D:
还在使用玻璃管保险,就不能与时俱进一点吗

网友:
这些表不值得折腾,用坏就仍,精度也就那样

网友:
这表最低60多,在这价位,做工还算可以,但玻璃保险管是减分项。胜利永远2000字,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表设计的真丑

这是大丑娃和小丑娃回家,丑到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在使用玻璃管保险,就不能与时俱进一点吗

有何弊端呢?难道是炸了会飞碎片?

网友:
优化成本问题 玻璃管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立起的弹簧就知道还有一个屏蔽罩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E:
大佬,UT890C值得入吗? 某电商平台不到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UT890C值得入吗? 某电商平台不到100米

优利德890也是7501的芯片,优点是6000计数,功能比胜利略微多一丝丝  正常价格七八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