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胎压监测匹配仪OEC-T5/EL-50448,顺求其工作原理

楼主(2022-09-07):
    上周开过一段上坡山路,刚换2个月的前胎被石头割了个小口子,虽说感觉上不影响安全,但是还是换到后面比较好,前后换胎后就涉及到胎压匹配的问题,否则胎压显示的位置就是错误的,本来开去4s可以免费匹配,网上搜了一下,有个教程说是可以“在车辆上进入胎压复位模式,然后依次给左前轮,右前轮,右后轮,左后轮进行放气操作,这样就可以重新匹配“,但是进入复位模式后,左前轮气都放憋了,也没有匹配成功,说明这个教程是错误的,至少这个车辆胎压匹配必须用专用匹配仪。
    淘宝去找了一下,最低的要22元,又咸鱼看了一下,有一家10块钱还包邮,说是电商抵债的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好坏,问清楚肯定是全新的,里面不是空壳后买了回来,心想如果是坏的就修修看,实在修不好就损失10块钱,昨天到货后一试,先在车辆上进入胎压复位模式,依次用这个匹配仪放在左前轮,右前轮,右后轮,左后轮胎壁上最靠近胎压传感器的位置,按白色按钮,绿色TX指示灯闪烁,成功匹配。

    然后就是拆开看看了。

前面板,一个按钮,2个指示灯

扒掉皮的后面板,电池盖下一个9v电池

6个螺丝,很好拆,拆开后看到这样的电路板,原件都在反面

反面,几个芯片,一个大电容,还有一个天线

4个芯片分别是:2个HEF4060,1个LM358,1个UCC37322,大电容是1600v/10nf

天线,看起来这个天线不是射频天线,更像是一个电感线圈

那么问题来了,网上有人说这个匹配仪的原理是,先读取胎压传感器的信息,然后再将信息传输给车辆,但是我看不像,倒像是这货先发射一个特定的信号,用来激活传感器,传感器再将匹配信息传输至车辆。

网友A:
这东西是分车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分车型的吧

是的,这个是上汽通用的,可以用于别克,凯迪拉克,雪佛兰等车

网友:
这个为什么要匹配?

网友B:
不同品牌的激活方式不一样.我所知的大陆电子,一个是调换轮胎位置不用重新匹配,自动识别.二是更换传感器后,跑一段路自动识别.也有人工激活的方式.相对灵活

网友C:
有些商家不知道好坏就是真不懂,有些商家说不知道好坏,那就是想要坑人,尤其是哪些个 老什么数码 老什么配件的,数码diy的,一个比一个坑爹

网友:
这个卖家是真不懂,10块钱值了。感觉是这货是和轮胎里的传感器在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品牌的激活方式不一样.我所知的大陆电子,一个是调换轮胎位置不用重新匹配,自动识别.二是更换传感器后, ...

一般来说都是需要匹配的,匹配的原因就是每个传感器发出的信号频率是一样的,包含的代码不一样,接收装置只有一套,以接收到的信号里包含的代码来区分是哪个轮胎。
因为如果不需要匹配,就需要在每个轮胎旁边一个信号接收器,用于接收对应轮胎传感器发出的信号,但是既然是无线电信号,就存在别的轮胎信号过来的干扰,接收器很难判断这个信息是哪个轮胎传过来的,从而造成错误。

网友D:
同样看着不像是普通天线,看着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看着不像是普通天线,看着好奇怪

线圈里面还有个磁棒,所以肯定不是射频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商家不知道好坏就是真不懂,有些商家说不知道好坏,那就是想要坑人,尤其是哪些个 老什么数码 老什么配 ...

+1,这是吃过亏上过当总结的经验

网友:
很神奇的东西,省了车主很多事。

网友E:
第一次听说有这东西,这东西使用的机会很少,除非像你这样换轮胎否则用不到,但是用一次就省回来了,这要是在4S店搞一次轮胎匹配也不知道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有这东西,这东西使用的机会很少,除非像你这样换轮胎否则用不到,但是用一次就省回来了,这要是 ...

4s一般是不收钱的,但是跑一趟油费也超过10块了

网友:
这个价格买到了可以用的不错了,绝大部分卖家说不知道好坏就是知道好坏只是不说,愿者上钩。

网友F:
请问楼主,你是交换整个轮子还是只交换外胎?如果交换整个轮子会不会影响原有的平衡?

网友:
胎压匹配这玩意做的真简单

网友:
自己有这个东西就很方便了,不用跑4S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你是交换整个轮子还是只交换外胎?如果交换整个轮子会不会影响原有的平衡? ...

当然是交换整个轮子(也就是轮胎加轮毂),轮胎和轮毂安装好以后,要做动平衡的,做完动平衡就是一个平衡的整体了,无论放在哪个位置都一样,如果你只更换外胎,而轮毂不动,那么扒下外胎后,装在另一个轮毂上,必须要再做动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都是需要匹配的,匹配的原因就是每个传感器发出的信号频率是一样的,包含的代码不一样,接收装置 ...

是的,所以我特别指出大陆电子这个.我自己车子就是配这个的.厂家的胎压传感器更换指南,提到了这两种办法,让四儿子自己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