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风影音55x电视不亮拆解更换灯条

楼主(2022-09-07):
去年2021年11月突然家里电视不亮了,是个暴风影音55x,一个风光一时立马退市的一个公司的产品,17年2月买的,11月某一天晚上开电视不亮,查了下,应该不是电源板就是灯板坏了,先某宝买了电源板,一换上还是不亮,得还得买灯板,型号什么都发给客服结果指导买个错的,我都把电视全拆散了,屏都拿下来了(第一回拆55寸液晶电视)那个烦啊,又再指导下买了正确灯板,散架的电视放了3天,终于到货了,立马换上,小心翼翼的还原了电视,先不上屏成功点亮,心里一喜哈哈有门快搞定了,专门买了吸盘来下屏的,屏放上,所有还原,开机,哇熟悉的画面出来了,心里美滋滋的,调试查看屏没有拆出线条,看了一会,感觉这个屏怎么太亮了,白背景都看到灯珠位置了,问客服说要技改,下电阻,正好多个电源板,那就改吧,可是改完还是过亮,没辙了,就这样吧,也算完美修复了。

开始拆机,茶几是个好的平面,正好放电视

电源板拆下来了,照图去买了个,结果还是不亮,得换灯版

全拆光

屏排线接口

所有零件

买的错的灯板,打包发回

开始拆边框

准备用吸盘下屏,尝试了多回,试验了吸盘力度,小心翼翼放到有缓冲物的平面,这个一点都不能磕碰。

因为买错型号,只有散着放了3天,这几天也是风险高

反光板

原装灯条

全部拆光,就是个铁皮罩子

这时发现买来灯板和原装不一样,和客服商量怎么办在

终于等到正确的灯板回来,立马安装,就用的电工胶布把灯板沾上了,有螺丝固定还可以

只把电源和主板安装上,屏不慌安,关键一刻到了,就看行不行了,不错遥控一按灯板亮了

复原反光板

技改电源板

下掉2个电阻

大功告成,成功修复个55寸电视,就是白背景下看得到灯珠,不管那些,能用就行

网友:
打一下,全黑和全白,看看是不是漏光,,现在的基本就是过保就坏,,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要胆大心细,不容易,楼主厉害!特别是拆开放的那几天,很危险!

网友:
透镜不对,所以看到灯珠了,应该选150度以上扩散的

网友:
前几天同事让帮忙换背光,我是第一次弄,同事说不怕碎屏。结果背光是换好了,装边框时什么不小心屏碎了,虽然同事不怪我,但心里还是过意不去。

网友:
换灯条可是个细致活,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同型号的电视,专门买给出租房中的,目前还在服役中。
想问下楼主,灯板坏掉,不应该开机有反应,屏幕也有图案,只不过没有背光,不仔细图案看不出来吗,为什么会先换电源板呢?

网友:
换灯条可是个细致活,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胆大心细,开屏换灯条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同型号的电视,专门买给出租房中的,目前还在服役中。
想问下楼主,灯板坏掉,不应该开机有反应 ...

这个是网上查的,正常开机,屏幕会闪下,瞬间屏幕会亮起来,马上就熄了,这个时候拿强光手电照屏幕会看到屏幕的隐隐约约的图像,和原来开机选页面一致

网友:
最关键就是屏幕的拆装

网友:
技术活,这种大屏太脆了。

网友:
自从开始用LED背光,屏的问题就多了~

网友:
55寸的屏拆装都有难度我最大换过的屏是42寸的没工具只有螺丝刀

网友:
主板和模块外壳都有模具防伪钢印。以前暴风影音魔改MPC播放器,兼容主流格式很方便,后来加很多广告赶紧卸载。没想到从VR魔镜到彩电都有。

网友:
有张图片还以为单独给棉拖鞋个特写!

网友B:
这个LED 灯板是不是透镜没选对,导致光斑这么明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 灯板是不是透镜没选对,导致光斑这么明显啊

不知道,反正和原装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