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FLUKE 125B示波器拆解

楼主(2022-09-07):
福禄克125B(40MHz)ScopeMeter是一款易于使用的集成式测试工具,它将示波器、万用表和无纸记录仪集于一身。网上比较少见到这个手持示波器的拆解照片,今天我拆一个给大家品鉴一下。下面有请受害者

先让受害者躺好,屁股朝上。

打开电池仓,右侧内置一个USB WIFI适配器,安装FlukeView软件后可与电脑或手机无线通讯。左侧有个TF卡插槽,用于存储记录仪测量数据或数据集。

自带电量显示的电池 FLUKE BP290,这个系列的机子用的都是福禄克的智慧型锂离子电池,长寿命设计。

下面拆开后盖,露出屏蔽罩覆盖的主板。

把主板从机壳中拿出来,前后都覆盖了完整的金属屏蔽罩,EMI抗干扰做得很好。

剩下的前壳里还有键盘电路和显示屏,把键盘拿出来瞅瞅。

导电橡胶按键

薄膜键盘

机壳里只剩下屏幕,屏幕就不拿了,免得进灰,也没什么好看的,这个参数和现在的手机一比弟弟都不是。
屏号PE050720DSSWDG01

下面开始拆掉主板的屏蔽罩,露出主板真容。

主板背面,右侧有个红外收发管

下面是电路板细节,就不解说了,各位自行品鉴。

AM3352BZCZ60,ARM Cortex-A8 单核32位 600MHz RISC微处理器

Xilinx ARTIX-7 XC7A15T,FPGA(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

AD9231 BCPZ-40,双通道12位、20 MSPS/40 MSPS/65 MSPS/80 MSPS模数转换器(ADC),1.8 V电源供电,内置高性能采样保持电路和片内基准电压源。

7SA18-JWA2,美光的闪存颗粒

最后把机器装回去,开机正常。

和FLUKE117C比一下尺寸,117在它面前就像mini表一样了。

拿手里看看

中文用户操作手册:https://www.mydigit.cn/doc-view-7426.html

谢谢观看,下面拆电源:

楼主:
FLUKE 153586/D 电源拆解

随机附带的电源也拆了吧,FLUKE 153586/D,来都来了。
先看看背面参数,那么大个,输出功率这么弟弟,PC电源的话这个尺寸都能做300瓦了。

电源的PCB背面也有一个屏蔽罩,用PCB做的。

看看主电容和输出电容参数。

网友:
这个应该是对外置电源的抗干扰要求很高,所以体积会比较大。

网友:
这种NB设备,我看看就好

网友A:
10.8V/2500mAh,里边是3节串联的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V/2500mAh,里边是3节串联的18650?

看那个尺寸应该是3串18650,这货设计年代比较久远了。

网友:
表不贵不拆系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让我大开眼界了……

网友B:
开眼界...

117好新

网友:
这个要好几万吧,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眼界...

117好新

117买了应该快有10年了,用得比较爱惜,平时不用都是装在收纳包里的。

网友:
土豪一个,都是好东西。

网友:
只想知道价格

楼主:
找总代拿的话一万六不到吧,我买的125B/S,带软件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总代拿的话一万六不到吧,我买的125B/S,带软件的版本

楼主公司用吧

楼主:
没有的事,公司才不给我配这个,我这是自己掏钱,自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的事,公司才不给我配这个,我这是自己掏钱,自用的。

自用,楼主是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用,楼主是土豪

我工资很低的,只不过对于工科男来说仪器就是手和眼的延伸,既是吃饭的家伙也是玩具,再困难也不能不买仪器。再说我吃喝嫖赌都不沾,省下来的钱总要有点爱好不是。

网友:
羡慕,买过二手的114,感觉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