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胜维 T120 120G 拆解

楼主(2022-09-07):
手中一块 金胜维 T120 120G

拆壳

2246XT + HY15 MLC (H27QDG8T2BTR)
宽体 TSOP

拿到时,是掉盘状态,短接之后才认盘
不知道原始固件版本,也无法读取写入量

新建一个 128Gbit 的同 ID 选项,开自动容量,开卡成功,RDT 也正常(印象中是)
跑圈 【绿 红 绿 红 绿。。。红 绿】
复制一个压缩包放置一段时间后,压缩包校验不过
有时直接不认盘
开定容 16G 跑圈正常,未出现不认盘情况
放置许久遗忘

配置页面 同 ID 的料号不同,选了一个 256Gbit 的,(应该新建一个 128Gbit 的选项,偷懒没有做)
开定容 32G,显示 Too much bad
开定容 30G,成功。跑两圈成功

残血颗粒没跑了
不过这是否属于坏块多 + 漏电 双症状?

网友A:
120G开到30G,建议还是当料板用吧...

网友B:
有规律的红绿,是不是有颗粒坏了,换掉的话,说不定其他的健康的很。

总的来讲,除了三星,镁光,英特尔的固态,其他都无视。

梅杰1TB的只要359,估计还有下降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规律的红绿,是不是有颗粒坏了,换掉的话,说不定其他的健康的很。

总的来讲,除了三星,镁光,英特尔的 ...

纯爱好 30块收来玩的。这下见识了啥叫问题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G开到30G,建议还是当料板用吧...

拆主控做 U盘

网友:
就是个玩儿,绿红.....绿...挺有意思的

网友C:
黑片就别折腾了,应该有其中几个坏块过多了,建议全拆下来,上测试架,或者U盘板子跑坏块检测,找坏块少的,再装回去继续用,剩下的问题颗粒,就贴U盘上得了

网友D:
这种宽体颗粒的主控板难找吧?以前捡到一个4G的U盘,F就是宽体的。板子坏了想找个主控板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宽体颗粒的主控板难找吧?以前捡到一个4G的U盘,F就是宽体的。板子坏了想找个主控板一直没找到。 ...

这种版型的板子和宽颗粒 我拿到都是第一次见
WSOP 和 TSOP 脚是一样的,就是颗粒更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片就别折腾了,应该有其中几个坏块过多了,建议全拆下来,上测试架,或者U盘板子跑坏块检测,找坏块少的 ...

这种我也不知道,是海力士原厂标,还是后打标的
测试架的话,要配宽体 TSOP 座子,暂时还没
准备拆了颗粒,焊在SM2246EN 跑 RD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我也不知道,是海力士原厂标,还是后打标的
测试架的话,要配宽体 TSOP 座子,暂时还没
准备拆了颗粒 ...

绝对不是原厂标,原厂标没这个样子的,就是黑片打了个海力士的标,也没必要上测试架了,直接焊U盘板上,测试坏块就行了,这种烂颗粒就别上2246EN了,简直糟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原厂标,原厂标没这个样子的,就是黑片打了个海力士的标,也没必要上测试架了,直接焊U盘板上,测 ...

学习到了

网友E:
8片颗粒,可以选ce和ch组合,测试每一片闪存能否开成功,挑出有问题,坏块和漏电厉害的拆掉,最后降容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8片颗粒,可以选ce和ch组合,测试每一片闪存能否开成功,挑出有问题,坏块和漏电厉害的拆掉,最后降容利用 ...

good idea
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8片颗粒,可以选ce和ch组合,测试每一片闪存能否开成功,挑出有问题,坏块和漏电厉害的拆掉,最后降容利用 ...

只选一个CH 一个CE
结果显示 flash management failed

网友(2022-11-02):
可以分享一下开卡工具吗 我也是这块板子 不短接直接识别1024mb 开卡一直开不了

网友(2025-05-07):
有一块同样的盘同样的故障,楼主最后咋处理的?拆了做优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