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251-09(PS2309)量产问题 找了好多工具都是失败

楼主(2022-09-08):
如题,看网上成功的案例都是低版本固件,没有我这个版本的,找了好多工具都是失败,不是识别不了就是秒红,公司电脑各种病毒太多了,必须搞个只读的CD-ROM才放心,数据区就可以随便格式化了,各种写入版的启动盘经常被病毒搞坏,所以一直耿耿于怀……以下为芯片精灵信息
----------------------------------------------------------------------------------------------------------------------------------------------
 设备描述: [E:][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序列号: E0D55EA493C4E56188B1028A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9(PS2309) - F/W 08.02.5E [2020-05-22]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E3 - KIOXIA(铠侠) TC58TFG8T22TA0D [TLC-16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TC58TFG8T22TA0D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楼主:
在getInfo里面看量产日期是2024年,估计是厂家做了什么手脚让量产工具验证不通过,固件版本大概率也是厂家乱写的根本不存在的高版本

楼主:
试了这么多工具都不好用

网友:
要用那个最新的STTOOL 2020.5.6那个版本 burner选择b2309.bank 固件选择带有T_1P 或者T_2P字样的固件

网友:
要选择低级格式化+模式C量产CDROM

网友:
我这个固件版本比你的还高,然而却是2018年的,奇怪

看看我这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301-1-1.html
虽然是 2303 的工具,但是开源,或许改改就用到 2309 上了

网友:
选择低级格式化

网友:
工具都不好用

网友(2022-10-20):
建议将U盘拆开,实际看下主控型号为准,检测的经常不准

网友:
山寨的吧!!

网友(2023-01-12):
我的群联2251-09闪存是闪迪颗粒。找工具找半个月了

网友(2023-05-02):
2251-70同样在寻找中

网友:
看量产日期是2024年

网友A(2023-06-10):
https://dbsysdb.lanzoul.com/b03jnrywj
一个一个试,有点悬
祝你顺利

网友(2023-10-03):
引用 网友A:
https://dbsysdb.lanzoul.com/b03jnrywj
一个一个试,有点悬
祝你顺利

密码,谢谢

网友:
容量太小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