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X拆解』三星DV机拆前盖修复不能保护镜头的玩意

楼主(2022-09-07):
『X拆解』三星DV机拆前盖修复不能保护镜头的玩意
朋友的一台DV机

慢慢拆前盖

可以拆下单独镜头盖

结构挺有意思

原来是这个变形了,用热风枪校正一下,大概成90°

然后重新安装起来

还好,拆个镜头盖,也没大卸八块

不应该啊,我怎么没拍全?

还是照片消失了?
最后组装起来,镜头盖可以完美合上了。
原来是应力老化,导致合不上。
不过挺佩服过来人的,这样都可以设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住了不顺滑了

不是,我没拍全。。
合不上,大概能关掉3分之2,剩下3分之1合不上。
是因为那个老化变形了。

网友B:
这物种也被手机干掉了

网友A:
卡住了不顺滑了

网友:
这种盖子是真的容易坏,我修过好几个这种盖子卡住的,都是直接拆了了事,保护镜头用个包就完了

网友:
图11是裂口吗?

网友:
保护镜头,设计本意挺好,没做好,容易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物种也被手机干掉了

零几年大变焦DV,感光片小到6分之1英寸,最小的有芝麻面积。现在手机大变焦,只是多个定焦镜头组合,不支持第三方OpenCamera等使用副摄,光学镜头大变焦比技术还是有,可惜很多用在路口电子眼,少数大感光片用来拍电视剧,镜头要求比拍电影低,常用焦段范围省的换镜头。

网友:
精密的塑料件。

网友:
精密且复杂,一不小心就会多出来几个螺丝

网友:
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经典就在80-90年代,逻辑关系复杂,动作衔接连续,误差要求低,加工精度高

网友:
棒子的东西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