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容声冰箱冷藏室内局部结冰,请问维修达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07):
家里一台容声冰箱,近期发现在冷藏室内局部有后层冰块,去除后,不长时间又结冰,请问维修达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图片中间那个小黑孔里面堵塞了

网友:
排水孔堵了,门密封不好漏气,温控器不准了

网友:
我的一台奥马冰箱也是这样子,经常的结冰,通了排水口用不了多久又结冰了。

网友:
同病,网上有卖加热片贴上,接电源的我沒买

网友:
更换冰箱门的密封条,你用一个点亮的手电放在冰箱里,然后关上房间的灯看看密封条的密封程度,如果不好了,就直接更换

网友:
看下冰箱是不是没放平,左边低了,导致水流不到导水孔,我家的就是,我家房子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图片中间那个小黑孔里面堵塞了

排水口没有堵,都细钢丝疏通过。

网友:
我家的也是这样,然后越来越厉害,最后那个地方的塑料裂了,进水后结冰更大了,几天就能出两斤冰,没法就换了一个。

网友B:
这种叫做冰癌,基本没治。
发病原因是蒸发管部位保温层浸水结冰使局部内胆冷量集中而结冰,浸水原因可能是内胆破裂漏进去的,久而久之蒸发管也会腐蚀穿孔。
权宜之计是再结冰部位涂敷保温(用发泡胶)然后密封,隔绝冷量冰块自然不再形成了,也有人用小风扇对着冰块吹,是冷量散发阻止结冰。
彻底根除就只能挖开结冰部位,干燥保温层或重新发泡保温层,最后补齐内胆漏水缺口达到密封~但是此举工作量很大,没见人真正做过。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这种冰箱基本都会有这情况

网友:
这是正常的啦你把温度升高一点就不结冰了,这是开门时的空气水分跟食物蔬菜挥发的水分结成冰。把温度调得高一点就变成冷凝水,冷凝水多了不及时擦掉就会从门缝了渗出,长年累月的就会造成门框生锈脱漆密封不良。所以还是结冰的好,久不久产一下就是了

网友C:
把档位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
以前用的西门子冰箱出现过排水管内部结冰,冷藏室积水的现象。后来在淘宝买了个加热线插入排水管,加热线并在压缩机接线柱上,这多年了再也没有出现冷藏室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档位调低一点试试,

现在调整在2挡,也这样。

网友:
没看见那个窟窿眼吗?用软塑料捅一捅。

网友:
后面排水孔里面脏堵了,有工具可以捅的,深水宝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叫做冰癌,基本没治。
发病原因是蒸发管部位保温层浸水结冰使局部内胆冷量集中而结冰,浸水原因可能是 ...

我做过一次,费了两天时间,最主要是发泡不好控制。

网友:
我家的冰箱也是这个毛病,排水孔没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