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IPS液晶显示器玻璃内出现霉点,用什么清洗?

楼主(2022-09-07):
液晶屏出现霉点 ,打算拆出来清洗 ,用清水可以吗?还是普通酒精?

网友A:
霉点是有机物,油渍居多,用清水加洗涤剂抹洗干净,高浓度酒精无尘布擦拭消杀,组装带医用手套,否则汗渍同样会长霉斑!

网友:
温热的清水加洗洁精去除杂物,然后用干净的清水冲洗干净,用镜头纸擦干,整个过程不要用手指与屏面接触。

网友B:
玻璃内液晶外,拆出来是可以处理的,不过按说这里封闭很严,霉菌是怎么进去的呢?会不会是液晶屏问题,出现坏块了,点亮看上去就跟霉菌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内液晶外,拆出来是可以处理的,不过按说这里封闭很严,霉菌是怎么进去的呢?会不会是液晶屏问题,出现 ...

不是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霉点是有机物,油渍居多,用清水加洗涤剂抹洗干净,高浓度酒精无尘布擦拭消杀,组装带医用手套,否则汗渍同 ...

75%酒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内液晶外,拆出来是可以处理的,不过按说这里封闭很严,霉菌是怎么进去的呢?会不会是液晶屏问题,出现 ...

打开过后盖,发现4个蟑螂的尸体,在四个角镇魂

楼主:
霉点实照,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霉点是有机物,油渍居多,用清水加洗涤剂抹洗干净,高浓度酒精无尘布擦拭消杀,组装带医用手套,否则汗渍同 ...

75%酒精可以?

网友:
酒精就可以,但是拆的时候需要很细心

网友:
75%的酒精水份太大,用95%的吧,用擦相机镜头或擦眼镜的软布轻轻擦,应该是可以去除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洗洁精打成泡沫拿来洗靠谱,有机溶剂慎用,万一溶了某些成分,出现其他条纹就没办法解决了,而且塑料的东西用洗洁精洗过之后水一冲基本不会留下水渍,仅剩的水珠用餐巾纸吸掉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去擦。我的十几年前的显示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能以前的工艺就那样,做的不够密封,确实有些比针眼还小的虫子会钻进去,我甚至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能吃的东西,问题是小虫子进去之后它还找不到出去的路,或许就没想着出去

网友:
难度不大,但是要细心麻烦

网友:
只有拆开洗了,拆解时注意排线。液晶面板可以用酒精(排线和液晶面板胶接处不能用酒精),但背光膜片不能用酒精(会腐蚀),只能用纯净水或蒸馏水。

网友:
看看楼主的清洗过程,我也有这需求

网友:
能忍就不动,很考手艺

网友:
用湿巾就行了,我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