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小米智能门铃安装磁吸外挂电池,再也不担心续航了

楼主(2022-09-07):
      家里买了智能猫眼,原来的智能门铃就安装到老房子了。小米智能门铃2是采用6节AA电池供电,用充电电池充电一次约使用一个月(实时画面模式),
但每次都要拿螺丝刀去门外取门铃,取电池充电,很麻烦,于是结合手上限制的移动电源、钕磁铁等做了一个磁吸外挂电池

小米移动电源先拆开,直接从电池两级引出导线
移动电源是小米1代,先在磁铁下面粘贴了一层纳米胶带用于绝缘,然后AB胶固定。   右边的是闲置的手机支架,直接AB胶固定
要注意的是注意吸铁要N级和S极交错粘贴,这样正负极不会颠倒,类似智能手表的磁吸充电

吸合后的样子

门铃和手机支架后面粘贴好纳米胶,这个胶粘好非常紧,不用铲子铲的话不会脱落,且以后取下来也是无痕的

门铃和电池合影

室内安装的样子,磁铁吸得非常紧,怎样摇门都不可能掉,用力一扭移动电源就能拿出来,这样续航预计能到3个月,充电也非常方便了

网友:
方法创意不错,充电宝改磁吸,充电方便续航延长

网友:
推荐给厂家,也可以考虑申请个专利的

网友A:
有点丑,以后家里装修布线,门旁也要拉一路供电

网友:
比较麻烦,我觉得可以整一套重力系统,利用每次进出的开关门 发电。。。以前看到过用来点亮led灯的。。。

网友B:
想法不错,但费了一个充电宝

网友:
方法创意不错,但看着总觉得不美观

网友C:
那种带屏和主机在门内的里面就有大容量电池,这样外面只有一个摄像头和门铃按钮。

网友:
通过磁吸方式加一个外接电源。弹簧磁吸的那种,不影响开关门,并且主动吸的很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丑,以后家里装修布线,门旁也要拉一路供电

我是倒装,这样不算丑哦   再说了老房子没有太多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但费了一个充电宝

这个充电宝是小米一代   出来很多年了   刚好废物利用    谁家没有几个充电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带屏和主机在门内的里面就有大容量电池,这样外面只有一个摄像头和门铃按钮。 ...

我就是买了一套你说的带屏幕的智能猫眼   这个智能门铃就闲置了,所以安装在老房子废物利用。这个智能门铃和你说的智能猫眼功能一模一样,只是少了一个显示屏。     平时在手机上看就行了,一样的

网友D:
创意好。可以在门边贴一个无线充电的接收线圈,门框弄充电线圈,这样关上门就可以无线充电了。

网友:
可不可以引线到室内,连接弱电媛连续供电

网友:
这设计的,一个月换的电池还换的不方便

网友E:
创意很好,但是取下来充电时,要防止吸到铁板上,以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意好。可以在门边贴一个无线充电的接收线圈,门框弄充电线圈,这样关上门就可以无线充电了。 ...

安装不方便,这个扭一下就取下来了,一个月到2个月充电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创意很好,但是取下来充电时,要防止吸到铁板上,以免短路。

是的,再三告诉过家人注意事项了

网友:
没保护吸到铁板短路就危险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