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谁知道哪里有螺孔8.9 mm的手电钻卡头。可以卡10个以下钻头的

楼主(2022-09-07):
哪里有螺孔8.9 mm的手电钻卡头。可以卡10个以下钻头的
我有一个手电钻。卡头坏了,卸下来后在X宝上都没有配到。

网友:
电钻夹头,tb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A:
10mm钻夹头有几种螺纹,你看看自己的夹头侧面的标识是什么。有3/8-24UNF、1/2-20UNF、M12x1.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m钻夹头有几种螺纹,你看看自己的夹头侧面的标识是什么。有3/8-24UNF、1/2-20UNF、M12x1.25。 ...

原来还有这种差别,多谢科普

网友:
手电钻一般就9.52和12.7mm两个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m钻夹头有几种螺纹,你看看自己的夹头侧面的标识是什么。有3/8-24UNF、1/2-20UNF、M12x1.25。 ...

这三种都比我的孔大,tb上问人家说没有。多了可以定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种都比我的孔大,tb上问人家说没有。多了可以定做

8.9mm是内径还是外径?如果是外径那可能真要订做了。如果是内径8.9,那么外径应该有9.5,那就是3/8。

网友:
如果夹头卸了,不如直接量电钻上的螺纹轴,问问淘宝客服,应该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B:
弄个图啊谁知道型号配不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mm是内径还是外径?如果是外径那可能真要订做了。如果是内径8.9,那么外径应该有9.5,那就是3/8。 ...

我是用卡尺测的手电钻上的轴径,拍的图片给tb客服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图啊谁知道型号配不配啊

C:\Users\HWL\Pictur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图啊谁知道型号配不配啊

网友C(2022-10-14):
哥们这照片是座机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这照片是座机照的吗?

手机照的,就是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这照片是座机照的吗?

不过还能看出刻度吧

网友D:
研究螺纹要有螺纹标准才行,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是全套的螺纹标准,但由于本论坛比较奇葩,下载附件需扣M币,大家都舍不得M币,故无人问津。如果到书店去买,现在标准类书籍非常贵,估计要几百元,所以更没人买了。造成很多人谈及螺纹,基本靠瞎猜。想了个办法,将本书最重要的两页存成JPG文件发出来,可能有一定帮助。从表中可以看出,接近楼主测量尺寸的螺纹只能找到两种,一种公制,是M9的,外径9mm,螺距有1.25、1、0.75等等,一种是英制,是UNF3/8-24,直径3/8吋(0.375吋),即外径9.525mm,螺距是每英寸24牙,即1.058mm。究竟是哪一种,只能靠测量螺距来判断了,用螺纹规来测量是最好的,但估计一般人也没有,好在楼主有卡尺,也可以判断出来。一个牙不易量准,可以多量几个,结果除以牙数就较精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研究螺纹要有螺纹标准才行,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是全套的螺纹标准,但由于本论坛比较奇葩,下载附件需扣M ...

遇到专家了。多谢了

网友:
主的电钻不是稀有款式吧,买个夹头本不应这么复杂的,应该是方式方法有问题。首先输出轴和卡尺都会存在一定误差,仅仅粗量一下直径就下结论去商家那里报型号买配件是不可取的,在这里求助报个不精准的尺寸其实也不如拍个电钻特别是夹头部位的清晰图片发上来。估计你冲着3/8-24UNF的型号随便买一个的话十有八九能匹配(因为绝大多数的10mm钻夹头都是这种美标的),但你报出个另类尺寸就没有店铺敢卖给你了。再者,原夹头上没有标型号吗?即便没有任何标识,身边的熟人、朋友中没个有电钻的吗?找个带有型号标识的拆下来对比试一下不是更可靠。感觉你随便量个尺寸后求助买什么型号的钻夹头还不如首先确认一下自己的夹头是否是3/8-24UNF螺纹的更加有意义!(我刚刚特意拆下自己充电钻上的3/8-24UNF夹头也照着楼主的方法测量了一下,输出轴螺纹外直径是9.0mm,因此现在更觉得楼主需要的夹头也是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