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暴拆华为Free Buds T0001 蓝牙耳机

楼主(2022-09-07):
早上跑步捡的!本来打算拆开拿个电池和小喇叭出来用,结果全是胶封死了,想无损拆开跟本没有办法完成!可能我技术不好,最后只能暴力拆解!然后它最后归宿是垃圾桶!上图。

我就想知道电池老化后是不是就无法更换,只能换一个新的耳机?

网友A:
不能更换电池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网友B:
这哪是拆啊,是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更换电池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应该是这样了!苹果的耳机都可以更换电池,华为不能换!

网友C:
果然暴力,拆的太散了,只能归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暴力,拆的太散了,只能归垃圾桶了

我也想温柔一点,可惜它不肯,刚才测一下那个电池还有电量,应该可以用!大小是11MM  X 6MM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能更换电池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这东西要小巧,只有用胶,设置卡扣,用螺丝都会带来体积的增大

网友E:
可惜让你糟蹋了,是好的话,还能换点钱,你拆了之后,一文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要小巧,只有用胶,设置卡扣,用螺丝都会带来体积的增大

该不会加一下热那些胶会熔掉,可以无损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让你糟蹋了,是好的话,还能换点钱,你拆了之后,一文不值

好奇心驱使我搞破坏了,下次再捡到直接卖钱好了。

网友F:
华为的就是胶多,无法无损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为的就是胶多,无法无损拆机!

里面全是胶包裹在一起,一用力主板,排线都拉断了,他可能就是让消费者坏了都不能修,只能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是拆啊,是踩吧

是暴力拆的!图片一是原来的样子!本想用钳子夹着拧开,结果先拧断了装电路板的位置!

网友G:
这都拆成垃圾了整个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都拆成垃圾了整个报废了

是的,只有电池可以用,耳机喇叭都不能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奇心驱使我搞破坏了,下次再捡到直接卖钱好了。

不要直接卖,给充点电,试一试蓝牙连接,没毛病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直接卖,给充点电,试一试蓝牙连接,没毛病再卖

手机试过连接,没有连接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机试过连接,没有连接上!

电量耗尽自动休眠了,或者是自动关机,这种的,一般都是触摸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量耗尽自动休眠了,或者是自动关机,这种的,一般都是触摸按键

原来这样子,谢谢你分享资讯,下次知道如何操作了!

网友:
这耳机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