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针对电脑桌为对象的墙插,那种最合理?

楼主(2022-09-07):
合理的意思是,尽可能减少或者不用插排。
我现在用了一个十位50孔的插排,居然都不够,还得再加一个六位30孔。

当然,因为插排的5孔,其实2+3不能同时用的。

插座呢,我看有10孔的86面板,实际插头容纳能力如何?能插4个否

网友A:
一定要独立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独立开关的

唉唉,其实我主机的不太关的。早年还关音箱,用时才开,现在也不行的,网络内容都视频化了。。。

有的人喜欢晚上把开关关掉,包括路由器,我表示不理解。

网友:
可以选8孔(2+3+3)带一位开关的面板比较全面,开关一定要有。

网友:
必须的用插排,越多越好

网友:
无论怎么样搞,都要有个带开关能关电的插座。

网友:
你可以搜搜PDU插排

网友:
墙里的电线表示顶不住

网友:
要带开关的,不然还要拔掉插头

网友:
多就是好,大就是美

网友:
能否容纳4个——要看插头,有些圆形的3脚插头比三角形的大一圈,不能并排插两个

网友B:
之前帮人设计的,下三上三,网口在下,正常是够用的

网友:
弄个6个插位的、每路都带开关的插排,主机、显示器、打印机、路由器、音箱,基本就这些了吧,还剩1个,想关哪个关哪个,多方便,我一直是这么用的。

网友:
我也是才装修,我的方式是桌下3个插座,然后用一个8位分控的插排,倒着贴在桌面底上,显示器、主机、台灯、音响等等之类的穿过桌面孔就插在插座上,桌面很整洁不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帮人设计的,下三上三,网口在下,正常是够用的

这个设计不错,cad画的?

网友:
买一些一拖三的电源线也能减少一点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不错,cad画的?

不然呢???

-=-=-=-=-=-=-=-=-=-=-=-=-=-=-=-=-

网友:
PDU 呀 10个插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