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一体机S3040-37加内存、换固态

楼主(2022-09-07):
在单位看到别人替换下的一体机中有蓝色的USB口,一阵窃喜,决定尝试换下自己的2009年的一体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说干就干。

仔细看了下标识,发现是2016年的产品,在官网上输入出厂编号,查到配置:
CPU型号 G3260   标配内存  DDR3L 1600MHz 2GB *1;内存插槽:2
屏幕尺寸  20“
1600*900
主板好象是H81的

后外观

后置接口

DVD刻录机

侧置的接口

加装2G同型号内存

电源和风扇,风扇也用除尘机吹干净了。

原装硬盘,32M缓存,500G,7200转,也是不错的
忘拍支架了,差评

无线网卡带蓝牙,蓝牙没啥用吧?

mini喇叭,笑死我了

换后效果,

在测试中无意发现个问题,起初以为是500G硬盘的,后来发现不对,是固态的,百度了下,提示可能是数据线接触不好,
吓我一跳,赶紧又拆下来用橡皮擦拭,小心安装到位,下午在检查没问题了。

在拆解的过程中走了一点弯路,这个侧盖是在铁壳上的,不用单独拿下来,上下2个螺丝卸下铁壳就可以了

这就是上面提到的500G的硬盘,为什么换下?估计与这着有关系,我给它洗个澡吧,测试没啥问题。

==============

大功告成,心情很爽,再战几年也没问题了。

网友A:
才加了2G吗,至少也要加到8G,换了固态硬盘速度提升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配置,看看网页

网友:
  商务机  顾名思义骗钱 ,单位统一加 内存 固态硬盘 又可以奋战几年 , CPU  换一换  又能顺畅一些

网友:
楼主的两条 2G 1Rx16 DDR3L内存,可以拆 8 颗单颗512M的DDR3颗粒,用来改装路由器。

网友:
单位的机器,一言难尽,还不如自带一个小主机。

网友:
到底是固态硬盘还是机械的?换固态,速度能提升翻倍。

网友:
没啥折腾头,买新机

网友:
教育系统发的吧

网友:
这个也太老了,感觉没啥折腾必要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HP400一体机只有一个内存插槽

网友:
这种老机换固态立竿见影,再加条内存搞掂

网友:
确实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可以再战几年了

网友:
内存加到16G,用全固态。这样的一体机用起来好。

网友:
一体机做得最好的是苹果和微软的当然价格也很高。

网友:
单位采购……你懂的

网友B:
是我的话机械盘不动,另外单独加一个256的固态做系统盘,内存直接两条8G,绝对让你体会到脱胎换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话机械盘不动,另外单独加一个256的固态做系统盘,内存直接两条8G,绝对让你体会到脱胎换骨的感觉!
...

那固态放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加了2G吗,至少也要加到8G,换了固态硬盘速度提升就不一样了。

换8G那就需要自己掏银子了,领导说明年换新,不知财政咋答复,说了好几年了,现在这经济形势更是雪上加霜下,难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