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中网加一个防虫网真的很有必要

楼主(2022-09-07):
    高速跑了个400公里的小短途,回来防虫网就挡住了这么多虫子和杂物。我用真实力图片告诉大家,防虫网有必要加,早加早防护,堵了水箱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比如发动机高温,甚至拉缸,损坏缸垫等。

网友A:
作为一个20年老司机来说感觉没必要,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20年老司机来说感觉没必要,开心就好

20年老司机不一定是个懂车的司机

网友:
我都是扛着它走,你居然舍得开着它走

网友:
洗车的时候叫人帮忙冲一下水箱就好了,你装了所谓的中网难道就不用洗?这样反而导致高速时候进入机舱的气流不足

网友:
就算加了中网也得定期清理。一样的。洗车时用水枪或者气枪定期清理一下就行。

网友:
长年跑长途的也没听说几个出问题的

网友:
没有必要,每次洗车往这里冲冲就好了

网友:
基实洗车的时候就洗掉了, 厂家设计的时候有考虑的,

网友:
夏天蚊虫多加个好点,不然水箱很脏,

网友:
曾经有一年,沪宁高速,也就是上海到南京的那条路,冬天下雨,天又冷,不少车途中趴塘了,而原因竟然是水箱开锅。
那么这就怪了,大冬天竟然开锅,后来分析原因,这部分车风扇在散热器的前面,由于冬天气温低,风扇并没有转,雨水打在风扇上,又遇到突然降温,风扇被冻住了,然后等需要开启散热的时候,转不动了,于是水箱开锅,而风扇在散热器后面的车就没有这个问题,雨水打在散热器上,遇到高温,绝不会被冻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年老司机不一定是个懂车的司机

你这么说厂家都没有你懂,过度爱车一定是刚买车不久。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虫子是堵不住的,死亡的虫子一直90度烘烤下很快就干了掉下来,不掉下来也会在一年内分解成渣渣被新的虫子击碎掉落。很多时候你只能看到虫翅膀没有虫子,被堵住的往往只有重型槽罐运载汽车,而且大部分都是装水泥或者砂浆的车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年老司机不一定是个懂车的司机

懂不懂且不说,可能是我见识不广视野狭隘了。主要是20多年了没见谁的车被虫子糊住高温的

网友:
厂家在设计车辆时应该有这个安全系数吧!我开了几辆车没装过,感觉也没问题!是不是更多的是心理作用!

网友:
车型不同,新旧款不同,格栅孔肯定有疏有密。需要不需要安装格栅网,因车而异。增加安装格栅网肯定没问题。

网友:
柳絮季节能抵挡一下也挺好

网友:
这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说厂家都没有你懂,过度爱车一定是刚买车不久。

过度爱车=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