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用屈臣氏蒸馏水修复ups电池

楼主(2022-09-07):
充不进去电了,电压几乎为0,用一个洗干净了的喝药的吸管往六个孔里循环加等量的蒸馏水,不知道该加多少水,已经加了三轮水了,每次1.25ml

网友:
管用的,能冲进虚电,带载不行

网友A:
这个还看年份,年份太久远的就不要去弄了。一般加入纯水后最好倒置一夜晚,第二天后就开始小电流慢充,充到电压过20%就开始试着二倍充电流放电。如此多次循环,大多数可恢复到设计的一半容量以上。

网友B:
只能说浪费时间

网友:
蒸馏水好,这个还是有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看年份,年份太久远的就不要去弄了。一般加入纯水后最好倒置一夜晚,第二天后就开始小电流慢充,充到 ...

要加多少水呀?刚好没过里面的固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浪费时间

疫情关在家里,正好做些平时没时间搞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加多少水呀?刚好没过里面的固体吗?

这个是分步添加的,每次注入水以倒置时不流出为准。一定要倒置,因为靠近极柱的极板部分一定要保持湿润。否则这部分会加速氧化和老化,导致充电发热,内阻增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加多少水呀?刚好没过里面的固体吗?

你加错东西了!!!!!!

将所有水都漓出来,再加娃哈哈纯净水;再加13.6V0.7A充20小时,静置5小时后,再用13.6V2A充一会儿,看看发热不,发热说明加液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加错东西了!!!!!!

将所有水都漓出来,再加娃哈哈纯净水;再加13.6V0.7A充20小时,静置5小时后, ...

闲置了10年了吧,电池里面已经很干了,直接加的屈臣氏蒸馏水,放了一晚上,看着有点儿润了,充电的时候检测没有电流,电压也几乎没有,又加了一点儿水,充了一阵电,现在测可能只有0.几V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闲置了10年了吧,电池里面已经很干了,直接加的屈臣氏蒸馏水,放了一晚上,看着有点儿润了,充电的时候检 ...

电瓶加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纯净水,目前来说最方便、最好用的还是娃哈哈纯净水,别人实验室都是直接拿来做实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瓶加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纯净水,目前来说最方便、最好用的还是娃哈哈纯净水,别人实验室都是直接拿来做 ...

估计救不活了,9V变压器空载电压是20V,充了一晚上电,10V档测电压只有2V,切换到2.5V档测只有1.3V,内阻也太大了吧

网友D:
折腾这玩意效果不大。买8个32650磷酸铁锂,两并四串直接替换,比新电瓶耐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救不活了,9V变压器空载电压是20V,充了一晚上电,10V档测电压只有2V,切换到2.5V档测只有1.3V,内阻 ...

买磷酸铁锂的大单体吧,我的UPS早就改了。

网友:
这操作只能说浪费时间

网友(2023-02-03):
引用 网友D:
折腾这玩意效果不大。买8个32650磷酸铁锂,两并四串直接替换,比新电瓶耐用多了。 ...

情怀无价。单纯耗这功夫拿去扫地挣工钱的话,能买好几个太阳能灯。但就是喜欢折腾这玩意,不爱去扫地挣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