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进口松下电磁电饭煲误插220V维修

楼主(2022-09-07):
一台从日本购买松下电磁电饭煲,日本110伏电压进入中国插入220伏电源,电路烧毁不通电维修,经检查主板铜箔保险丝烧毁,压敏电阻炸裂,用细铜丝连接保险丝成功修复!

网友A:
牛逼,只烧了保险和压敏。

网友:
真不能小看终端用户

网友B:
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做成宽幅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做成宽幅电压的

日本电网电压就是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只烧了保险和压敏。

用户通电还没有开机压敏电阻起作用烧坏保险丝,保护了整个电路。没有更换压敏电阻,再插入220V就会不保护整个电路了!

网友:
运气真好,只烧了这么几个元件

楼主:
有压敏电阻保护,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户通电还没有开机压敏电阻起作用烧坏保险丝,保护了整个电路。没有更换压敏电阻,再插入220V就会不保护 ...

9494!!
..............

网友:
那么这个电路本身就是宽电压设计?发热盘的电阻也不一样吧,难道发热盘也是pwm温控?

网友:
小鬼子的东西主板比国内那个黄的看上去就很劣质的好多了

网友:
说明IGBT耐压是够的,那个滤波电容耐压也是可以的,那就改成220 供电的呗

网友:
断的那个应该是辅助电源的保险丝吧,大功率那边的不走这根保险的看上去

网友C:
其实日本也有部分城市和地区用的是220V,并不是整个日本都是110V的。

网友:
运气好,我上次两个煲都坏压敏和小板上的3.15A保险,也可能型号不同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日本也有部分城市和地区用的是220V,并不是整个日本都是110V的。

日本没有使用220V电压的城市和地区,日本也没有110V电压,日本的电压是100V。整个日本的电压都是100/200V这两种电压组成,不分城市和地区,就像中国的220V/380V一样的道理,通俗一点讲就是一个居民用电,一个商/工业用电。

网友:
日本的压敏电阻耐压值和国内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日本没有使用220V电压的城市和地区,日本也没有110V电压,日本的电压是100V。整个日本的电压都是100/200V ...

我国引进日本大河出版社的《日本经典技能系列丛书》里有说过,东西电网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国引进日本大河出版社的《日本经典技能系列丛书》里有说过,东西电网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

你自己去认真了解清楚吧,日本供电电压全国都一样(100V/200V)。不同的是电网的频率,东日本供电的频率是50Hz,西日本供电的频率是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