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RO净水器的下排水改成上排水,这样节约用水(多图)

楼主(2022-09-07):
家里RO净水器,原来废水是直接通下水道排掉的,这样觉得很浪费,就把排水管接上洗手池用,这样的废水比自来水还干净,用来洗菜洗碗洗手很干净。

网友:
有种净水龙头双出水

网友A:
感觉这种净水器得要浪费2/3的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净水器得要浪费2/3的水。

你说的对,小米的好点废水比

网友:
有那种上面出纯水,下面出废水的龙头,其实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国人创造的吧,现在有那种净水龙头垫圈,可以把废水引上来。

这个水的确没有泥沙杂质,但矿物质很多,容易节水垢,浇花擦玻璃可能就不行了。
拖地泡蔬菜,夏天洗碗还行吧。

有些人不插下水管纯粹是下水道不通畅,怕从这个地方反脏水出来。
引高一点下水道反水只要不超过水槽上沿就不会有事。。。

网友B:
家里没装净水机,一是安装费就要2-3000,还占用厨房空间,二是觉得它特别费水,得浪费一多半的水,三是几个月还要更换滤芯,一次几十到几百块,成本太高了。喝的水,都是用小区那个饮水机生产的纯净水,1元5升,1.5元7.5升,充值有优惠,感觉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装净水机,一是安装费就要2-3000,还占用厨房空间,二是觉得它特别费水,得浪费一多半的水,三是几个 ...

我装的小米1999,滤芯完全没有必要按App提示的更换。我一般每个滤芯重置一次使用,也就是说延长一倍的时间,出来的水质有监测,完全正常。省心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装净水机,一是安装费就要2-3000,还占用厨房空间,二是觉得它特别费水,得浪费一多半的水,三是几个 ...

请发解一下小米净水器............不过1000多点点

你那安装费就要2-3000,有钱人.........................

小区那个饮水机生产的纯净水,1元5升,1.5元7.5升,你放心人家小区的维护??多久换一次呢??心情好就换,心情不好,不换你也不知道........反正你也看不出水质来

再者你这水只是喝水用吧,有净水器,煮饭、煲汤、喝水,全是用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发解一下小米净水器............不过1000多点点

你那安装费就要2-3000,有钱人...................... ...

估计是 含安装费

网友:
618 刚买了2套 ro净水器+前置,花了好像将近6000,心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小米1999,滤芯完全没有必要按App提示的更换。我一般每个滤芯重置一次使用,也就是说延长一倍的时 ...

是的,换不换过虑心,主要还是取决于当地水质好坏,水质不好的,就得换的快,可以看第一级的PP棉,用半年打开看脏不脏,如果很脏并到内心,说明水质很混,如果PP机棉还很干净,那就可以按复位键,继续用

贵也就贵第三级RO心,但这个设置是3年一换,(如果水质好的地方,重复用一次,就是6年一换)个人觉得,3年孝花几百块钱换过虑心的钱,能喝到放心的水,何乐而不为???????

比买那种桶装水便宜太多了,也方便太多

网友:
699自己组装个400g净水机最具有性价比

楼主:
    反正RO净水器出来的水,我都用电热水壶烧开饮用,这样肯定合格,也用不了多少电的。如果没有过滤过的自来水,烧一次水就有明显的水垢了,RO净水器的水,肯定没有水垢,水壶很干净的,用这个就可以判断水够不够干净。

网友:
节约用水,废水再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装净水机,一是安装费就要2-3000,还占用厨房空间,二是觉得它特别费水,得浪费一多半的水,三是几个 ...

1吨水=1000升,制纯水333升,帝都1吨水5元钱。折合1升纯水的水成本1.5分钱。
你再加上机子折旧、耗材,算算自己制水成本是多少?

网友:
俺是一直把废水洗衣服

网友:
废水的收储使用应该在装修时提前布局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装净水机,一是安装费就要2-3000,还占用厨房空间,二是觉得它特别费水,得浪费一多半的水,三是几个 ...

原本也打算水站接水用,观察好久发现小区水站里面那个大桶从来没见清洗过,自己买了个500多400G的无桶机,两天做两桶7.5升的水用,废水接了冲厕所拖地,快两年了,同一个tds笔测还在7左右,有个不锈钢前置后,净水器pp棉我8个月打开也不脏,用下来夏天温度高废水比不到1:1,冬天温度低就1:1.5左右了。

楼主:
还是电热水壶烧水检测水垢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