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吸锡器用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2-09-07):
焊东西,有时候碰到不好的焊锡很不好拆东西,想买个好用的电动吸锡器。

网友:
当然是贵的好,而且是越贵的越好

网友:
边加热边吸的好用

网友:
日本白光FR400电动真空吸锡器给力,不过价格很高。可以参考下面链接帖子里,我做的高频电动真空吸锡器+焊台二合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9918-1-1.html

网友:
如果活不多的话,还是买吸锡带吧。

网友:
台湾宝工SS-331H 电动全自动烙铁吸锡器强力除锡台抢拆焊台吸锡枪,这一款不知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网友:
活不多,弹簧的那种手按的就行了

网友:
使用频率高,就上电动的。偶尔拆焊,手动也可以。管脚密集的区域,电动的好用啊!

网友:
黄花有个带加热的手动吸锡器,吸力差点。总比不带加热的好用

网友:
买过那种同电烙铁一样的吸锡器,也用过那种不带加热功能的吸锡筒,都用不好(看视频人家用的好好的),后来最常用的还是吸锡绳

网友A:
电动的没用过,手动的这种好用~~

网友:
个人感觉便宜的杂牌不怎么耐还是买大品牌几十元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没用过,手动的这种好用~~

同款大蓝棒,99年电子厂就用它,现在买的7.9包邮的

网友:
吸锡带比较好用

网友:
吸锡带主要是清理BGA焊盘用    焊点的用11楼的 手动吸锡器就可以了

网友:
宝工331还行吧,一般变频器的模块可以拆,不过要个烙铁作辅助加热

网友:
我买了这种电动的吸锡器,就相当于外热烙铁加了吸锡功能,吸锡是通过电磁铁推动皮套实现的,按下开关按钮吸一次,松开再按再吸下一个,实际使用体验不太好,所以不建议用。因为吸的时候电磁铁动作导致的震动有点大,我还在想怎么把电磁铁吸桶跟烙铁吸头分开然后用软管柔性连接,这样使用体验应该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没用过,手动的这种好用~~

大蓝棒子,还行

网友:
我用的也是手动的那种,10来块钱。用着还可以,过段时间就得拆下吸嘴清理一下内部。

网友:
日本白光FR400电动真空吸锡器,这货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