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能不能用电烙铁头子做点焊针

楼主(2022-09-07):
买那种尖头的,直接把电线压进去。

网友:
估计用不了几次就废了

网友:
还有这么多种规格?

网友:
当然是能啊,只不过纯紫铜的针不耐用就是了

网友:
没有问题,一旦不尖了拿锉刀锉一下即可。

网友:
铜的不行,用合金的寿命长

网友A:
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哈哈,我就是用这60W外热头子做针,一样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个呢?

几块钱吧

网友:
同意2楼4楼的意见,估计不耐用。

网友:
说几次的是没点过吧。有多少电池需要点?就是组电动车都完全够。要完美就多锉锉头部就OK。

网友:
觉得可以用,合适就行,就看耐用度了。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我用6平方单股铜线一样用,,头秃了就磨磨尖,关键不用花钱了

网友:
纯紫铜的针不耐用

网友:
纯紫铜的单铜线我试过,软,粘焊点。
甚至纯银的我也尝试过,基本一样。

烙铁头我没试过。

网友:
点焊针是用黄铜材质的吧。

网友:
这个电烙铁头图片看起来挺诱人的,但是不知道能否真的是紫铜的

网友:
能想到这个,真是人才呀。。。

网友:
我就用了根电线里面拆出来的单股铜线做的点焊针,用之前经常用砂纸或锉刀磨两下就行了,又不是专业的用量大,家里偶尔用下,什么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