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优化戴尔工作站CPU散热器风扇转速的想法及dell 5pin风扇引脚定义

楼主(2022-09-07):
3年前淘的公司淘汰的Dell  T5610工作站,装了2颗神U E5-2680V2,数框框的感觉很好,后来感觉CPU发热太大,加上当时各种虚拟币暴涨,居然CPU涨价厉害,就把CPU出了,居然还有100%的收益(很少cpu还能二手赚钱的,哈哈)。

CPU发热太大的问题仔细查找了一下,主要是CPU风扇的转速控制太保守,整机上风扇很多,但如果设置到静音模式,cpu风扇转的很“消极”,经常80度左右的温度,如果设置到平衡之类模式,整机风扇的声音又太大了,感觉不好。和组装机提供单独风扇可以设置模式不同,dell只开放整体设置,导致无解。
dell的风扇采用了一个特别的5pin插座,实际上还是个4线风扇,只是接口定义和常见的不同:

测量了一下,Dell的5Pin风扇接口定义如下:

目前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修改PWM脉宽,也就是用一个外部电路(不知道简单RC可不可以),对PWM的比例进行调整,人为调高转速,但还没有好的办法。

还有一个就是只保留风扇转速监控信号到主板上,使用外部的调速器对风扇进行调速:

比如这样的:

这个带一个NTC探头,直接固定在散热器上,然后按键可以切换几种风扇工作曲线,不同温度下使用不同的转速。

目前还是觉得第一个方案好,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调整PWM脉宽的电路能推荐,那就最完美了~~~

网友A:
去掉最左边的PWM线试试

网友:
N年前,公司淘汰的联想服务器直接给垃圾佬了,想想老后悔啦

网友B:
风扇不插主板可行吗?

网友:
改成运算放大器模式的

网友:
和IBM服务器主板风扇接口有点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最左边的PWM线试试

这类工作站风扇功率都比较大(留得裕量很大),去掉PWM全速的话,速度太快,噪音比较大,不太理想。这个机器测试模式下,全部风扇全力运行的话,和服务器感觉差不多,有飞机起飞的感觉~~~~

网友:
可以借鉴的方案,思路不错。

网友C:
20核,这全速跑起来,不得起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核,这全速跑起来,不得起飞啊

一般使用,没有什么感觉,主要是这个U便宜,而且支持4通道的带校验的DDR3内存,但实际上,数框框的感觉好点而已,一般有就压缩视频这样的应用略有点用。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耗电的基础上的。平台旧了。

网友D:
speedfan可以控制主板pwm接口的风扇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eedfan可以控制主板pwm接口的风扇转速

专门上门修戴尔工作站的表示,不可以,软件选项灰色,BIOS只有静音和全速两个选择

网友(2022-10-21):
XPS的BIOS里面就没有风扇设置,换了散热常年转速不过千,测试还风扇报错

网友(2023-02-11):
我买了方案2,正在找戴尔的接口定义,多谢大佬分享。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B:
风扇不插主板可行吗?

没有风扇转速信号DELL服务器开机会报警,不接键盘可以跳过,接了必须要按F1才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