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测不准的欧米安GM380测温枪

楼主(2022-09-07):
一个杂牌测温枪,

貌似有点不太精准,测温偏低,拆开看看。

2节7号电池供电,独立的电池盒,不错,以后需要用电池盒时就把它剪了,

一共3个螺丝,取掉后,

撬开头尾的外圈盖子,就无伤拆散架了,

测温镜筒是金属的,不吸磁,看光泽像是锌合金的,很正常的设计,因为红外测温要精准感知外部温度,其自身发热就不能太高,需要金属底座散热顺带起屏蔽作用,

塑料的红外镜头拔掉,底下中心的就是红外传感器本身了,当然这种红外传感器不值钱,基本没有价值,要热成像的红外传感器才值钱,可以理解为热成像每一个像素点,都等于一把测温枪。

激光头子还不错,扯下来以后另作他用,

整个板子就一个牛屎芯,屏幕下面就是红外探头的四根焊脚,啥都没有。

在没有那个塑料镜头的情况下,测出来的温度更加离谱,感觉像是接收的红外线变多了,也许那个塑料镜头是凹透镜,分散红外线的。

好了装回去,再测下温度,反而更低了,或者,是我凉了?

算了,辣鸡东西扔垃圾桶去吧。

结束,谢谢

网友:
这是工业测温枪,不是测体温用的,测体温是会明显偏低的。

网友:
回个帖,大家看公告了吗?晚上10点半到11点不能玩数码之家了

网友:
这个不是贴着测温的,要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
这种就是不准

网友:
皮肤表面温度当然低了,可以说是准的,体温枪测量是补偿了温差的,你要测量腋窝或肛门里面塞体温计才是准确体温

网友:
测量范围太大,精度就不可能太好!

网友:
楼主用没有塑料镜头的测温枪自测,其结论是楼主比交流电压还烧。

网友A:
测温枪测不准,估计是感应头的问题。

网友:
要测黑色物体才准确点

网友:
这个枪不能拿来测体温

网友:
那个是菲涅尔透镜,和红外传感器是配套的,拆了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温枪测不准,估计是感应头的问题。

其实楼主的测温枪没啥问题,这种工业用测温枪属于大范围测温产品,用来测体表温度例如手臂就是大概32,3度的样子,测手心腋窝和口腔温度才比较接近37度~

网友:
这种不是测体温的,测测一般的温度,也就是参考一下。

网友:
又浪费一个产品,知道差距,作参考也行。

网友:
浪费材料,这种垃圾货新的还凑合,旧的就不准了

网友:
楼主扔了是对的,你不适合玩,这东西测体温就这数,东西99.9%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垃圾筒太垃圾,该换个新的

网友:
测温范围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