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星980 Pro用户请注意:0E大规模炸机 请及时备份数据联系售后

楼主(2022-09-07):
最近在贴吧等社区有关 Samsung 980 Pro 炸机的问题讨论非常多,简单来说可能是三星更换主控的原因,这些高性能固态硬盘大规模出现 0E 计数不为 0,表明硬盘的工作已经不稳定。

只要用户在 S.M.A.R.T. 中看到 0E 非 0 那就要立即备份数据,看到 0E 非 0 时不要犹豫,因为硬盘能用和挂掉之间是没有界线的,可能你的一瞬间犹豫就会导致数据全无。

0E 代表着什么:

0E 在硬盘 S.M.A.R.T. 检测里是用来表现坏块故障率的,正常情况下 0E 的次数应该是 0,也就是没有坏块。0E 的准确描述是媒体与数据完整性错误计数,0 代表没有错误。

凡是出现大于 0 就代表主控芯片已经检测到存在数据损坏且无法恢复的情况,是的,在给 0E 加数字前主控本身会尝试通过各种方法纠错数据,直到失败才会 + 1。

03 代表着什么:

此次三星炸机问题还有个值得关注的 03,在 S.M.A.R.T. 中 03 代表硬盘可用备份空间的百分比,健康的硬盘是 100 也就是 100%,凡是低于 100% 也代表硬盘出现坏块可能已经出现数据损坏问题。

无论是 0E 还是 03 都代表硬盘已经不健康必须更换,否则挂掉后你的数据就无法正常读出,目前在贴吧已经有用户出现数据无法读出的问题。

下面这个是贴吧网友的图,可以点击查看大图,03 只有 82%、0E 高达 504 次,DG 扫描出现损坏、严重、欠佳一大堆坏块。

三星知道这事儿吗?

已经知道了,但似乎并没有发通知,目前出现 0E 不为 0 和 03 低于 100 的用户联系三星可以获得售后质保。但比较尴尬的是即便是重新换一块 980 Pro 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除非用户换上新盘后隔几天就 S.M.A.R.T. 一下检测看看。

用户应该怎么办?

在 S.M.A.R.T. 里看到 0E 和 03 问题后立即备份数据到其他硬盘 (注意:新手用户不要把数据备份到这块硬盘的其他分区,这是没用的),完全备份数据后可以使用检测工具扫描硬盘的坏块。

理论上说 0E 问题是不可逆的,也就是主要出现那就无法修复,所以不需要尝试在软件里使用修复功能,还是联系三星售后比较好。

如何检测 S.M.A.R.T. 信息:

DiskGenus 或者 Crystaldiskinfo 都可以,下面蓝点网以 Crystaldiskinfo 为例:https://dl.lancdn.com/landian/soft/crystaldiskinfo

Crystaldiskinfo S.M.A.R.T.默认是16进制,点击功能、高级设置、原始值、10 DEC切换为10进制。

然后就可以看到03和0E的原始值是多少。

网友A:
所以用固态存重要数据还不备份的都是傻子

网友:
棒子的SSD感觉天下无敌,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用固态存重要数据还不备份的都是傻子

我的840Pro刚好用了10年,我不认为是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