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开主控SM2258XT闪迪闪存颗粒的问题及心得

楼主(2022-09-07):
遇到一块台电固态系统运行很慢,经测试坏块很多,所以就有了下边的过程,拆外壳看主控是什么

很明显是SM2258的主控,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这个地址都是SM2258的开卡软件到底哪个版本适合自己的固态,这个需要看哪个版本支持自己闪存颗粒。

红色圈内是开卡软件,至于自己的固态要用哪个版本的开卡软件,那就先下载一个查看固态闪存颗粒的ID然后再根据ID号查找开卡软件。
下一步打开开卡软件,拆开的固态放入移动硬盘盒短接着rom,移动硬盘连接线插入电脑usb口,这时Scan Drive扫描硬盘(至于那两个是ROM短接点那就碰运气吧)

我这个运气好绿色箭头指的位置就是ROM短接点,如果没有那就试着短接红色箭头指的随意两个触点,试着来吧。总能找到短接点的。还有尽量用win7系统,我用的win10系统试了几次换了几个版本的开卡软件在磁盘管理都能发现1M的磁盘但是开卡软件都扫描不到硬盘不知道为啥,用win7系统一次就成功了。

点击扫描硬盘后就会出现红圈里的东西,如果不出现就标明短接点不正确换一个短接点试试(也可以看看右键计算机 管理  磁盘管理 看里面有没有1M 2M的磁盘么,有就表明硬盘进入rom模式了,开卡软件扫描不到就换个电脑试试)

双击红圈里的Ready(RomMode)后出现这个对话框啥意思也没查点击确定

ch0后面的45 3C 98 B3 76 6B就是闪存颗粒的ID号这个号就决定你的固态用哪个版本的开卡软件。

根据我的理解Channel 0 1 2 3表示固态是有四个闪存颗粒。CE 0 1 2 3 4 表示每个闪存颗粒有几个核心吧,核心越多读取速度越快。
https://flashm.ga/#/decodeId   这个网址是查颗粒ID的

红色圈内输入查到的颗粒ID号,蓝色圈内的是支持的主控版本,看看有没有自己固态的主控版本,没有就换一个料号吧黄色圈内的是料号在选一个,有自己固态主控板本了再看绿色圈内的制程这个最重要了

上图是在是在网上查到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找到制程了就可以找适合自己主控的开卡软件了如下图中

我的固态主控是sm2258闪存颗粒制程是BiCS4 打着闪迪的标就用的snk所以下载的版本吧就是SM2258XT SNK-BiCS4 而这个版本的由好几个到底哪个适合自己的固态呢 接着找呗,我是下载的第二条红线下的第三个 下载好了解压压缩包根据下图12345步骤后用记事本打开,然后ctrl+A全选复制所有内容 在WPS里打开 这个里面是这个版本的软件支持哪种ID、品牌的颗粒

WPS里搜索固态颗粒的ID号,中间用英文的逗号隔开,能找到就标明这个开卡软件支持自己的闪存颗粒。接下来就可以开卡了。

上边步骤就是
1、拆固态看主控
2、随便下载一个开这个主控的软件,查出固态闪存颗粒的ID
3、输入颗粒ID查找制程。
4、下载自己主控 制程的开卡软件
5、查找自己下载的开卡软件版本支持不支持自己的闪存颗粒。

下边是我自己开卡的过程及出现的问题。

点击Parameter

点击Edit Config 后输入密码两个空格按OK键。

我的固态坏块多所以根据这个教程来的 。选择好后点击第一项的Test,然后点击开始(Start),这就开始开卡了。
.第一次开卡成功后开始跑RDT,把硬盘盒通过5V适配器与Micro-USB数据线接入插座,
稍等片刻之后硬盘的灯开始闪烁,表示正在跑RDT,灯不闪了表示跑完。
跑完RDT之后按照之前的操作接入电脑,并按照下图设置重新开卡
好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显示pass就标明开卡成功了,然后就可以用DiskGenius分区工具重新分区在装系统了。

120G的固态居然变成30G了坏块数量达到了625个, 你直接说四个闪存颗粒就有一个是好的了呗。无语了也不知道哪里点错了。还有在闪存ID查询网站上没有查到这个ID是闪迪的为嘛闪存颗粒上写的是闪迪的呢?而开卡软件里选的是闪迪的颗粒。

网友A:
楼主写如此长文不容易,顶一个
120G只开出30G,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你重新开一次看看(不勾选RDT,PRETEST选1(不参考原始坏块)),然后再跑URWTEST

网友B:
够详!够细!辛苦! 想提醒的是点击“auto”后,自动弹出的可选“flash”有几个?如果是多个,可以分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详!够细!辛苦! 想提醒的是点击“auto”后,自动弹出的可选“flash”有几个?如果是多个,可以分别试试 ...

有两个flash 换了另外一个不行报错
这是换了另外一个flash的设置内容

错误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如此长文不容易,顶一个
120G只开出30G,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你重新开一次看看(不勾选RDT,PRETEST ...

由于先换了另一个flash后开卡报错 就换了一个开卡软件这回按你说的设置的成功了

发现49个坏块

就这速度,写入完毕的速度是固态的写入速速?开始是400多M/s  后来就是二三十兆了。 效验完毕的速度就是读取速度?这个速度倒是一直稳定不变的。。这速度怎么样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