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12864 VFD制作天气预报时钟

楼主(2022-09-07):
【本文包含伸手党内容,慎看】
创意源于这个开源项目,使用了SSD1306主控、I2C接口的0.91寸OLED 12864模块。
模块十分精巧,看起来却也相当费力。

只要把OLED无缝替换成VFD,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开源项目了。
STM32的I2C外设支持从站功能,可以利用STM32接收ESP8266发来的I2C总线信息,在内部模拟SSD1306的地址指针,把显示数据刷新到VFD中,即可实现超大屏天气预报。
第一步验证可行性,选用GU128X64-800B这款VFD,STM32用GPIO模拟并口时序。用一排MOS实现3V到5V电平转换(GU128X64是CMOS电平,3.3V不够高,所以必须加电平转换)。

ESP8266是一种表贴封装的模块(二手平台看到便宜的囤了十几个),本质上和ESP-01一样。由于是实验性质的,用了飞线法。

最终显示内容与OLED完全一致。

动画也比较流畅。

下面是进阶玩法。用CH32F103C8T6(兼容STM32但支持5V供电)直接驱动GP1211AI(热水器屏玻璃)。
扫描时序主要依靠SPI+DMA和定时器,只占用少量CPU时间,剩下大部分算力可以进行OLED模拟。

再选一个OLED的开源项目(这是项目链接B站视频)来测试效果。合照体现出OLED和VFD之间明显的大小对比。

也可以播放动画,见这个视频。电脑用TCP发送动画数据到ESP32中转,再经I2C刷新到VFD。

全文完

网友:
荧光光闪闪,绿油油的很好看

网友:
前几天从淘宝买了一个带星期、闹钟,内置充电的台式钟。。还没到手。。准备也改32.768频率。。

网友:
这个做的真漂亮

网友:
这种点阵的VFD不便宜啊

网友:
对于单片机的制作我都顶顶。。。

网友:
楼主绿油油的很好看

网友:
外壳膜不舍得撕掉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楼主厉害了,VFD点阵。。。

网友:
VFD看起来就是漂亮,没有用过,但是这个东西费电吧

网友:
这个屏幕  我还有 2片 功耗偏大

网友:
手艺不错,VFD屏显示比OLED漂亮

网友:
显示这么漂亮,外壳不处理一下?

楼主:
如果各位有想要仿制的请私信我,我还有几片热水器屏板子

网友:
感谢分享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不会单片机,所以对于单片机的制作我就看看!

网友:
不会编程的路过,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