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冰箱知音0202型升级版

楼主(2022-09-07):
拆一个冰箱知音

END

网友A:
不就是一定时器吗?

网友:
这玩意少用

网友:
有点历史的东西了,冰箱刚刚进入普通百姓家里那段时间比较流行这个。当时的冰箱挺贵,对多数家庭来说算是高档耐用消费品,装这个至少有个心理安慰作用,现在应该没人用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针对温控器坏了,直接通过时间来控制压缩机启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一定时器吗?

就是一个定时器,控制冰箱压缩机的开关时间比例。这是当冰箱温控器损坏后的简单维修用的,不用拆冰箱也不用换温控器,直接外接一个这东西就可以了,当然温度控制只能靠感觉来调整。

网友:
原来这个叫知音啊,哈哈

网友:
节电用的吧

网友:
冰箱,知音?一个吸引眼球的名字,就是定时

网友:
就一个555定时器,现在都是变频机了。

网友:
家里有一个和你这个外形一样,但内部不一样,已经多年不用了

网友:
现在这只算应急,不算知音。

网友:
温控器呗,被名字骗进来的。

网友:
这敢用,这么细的线10安大电流,地线也没有

网友:
还没接触过这货,感觉就是智商测试

网友:
温控坏了拿来应急用

网友:
这就知了音了

网友:
我感觉一般家用,就一个来电延时启动有点用

网友:
定时器不值钱,知音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