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台电平板A80h电池正负接反烧了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2-09-07):
很早以前买的这个小平板,好像是饭店点餐用的,改了系统自己玩的,买来的时候充电有外接两根线,不注意正负接反了,烧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有一个五角脚的,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大家给看看这个五脚(已经丢失)的应该是个什么。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个五脚出厂时就没有的吧?能分享一下你用的固件吗?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那时候台电,昂达好多平板

网友:
这东东应该有些年头,修理的意义不大了。

网友:
确定是丢失了不是原来就没有的?这机器都是用电源管理芯片管理充放电的,是TF卡槽下面那颗大的,你那个位置看着是靠近功放芯片的位置了

网友:
找不着芯片找人修?

网友:
本人知识有限,这个还真蒙不出来

网友:
看看板就能识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个五脚出厂时就没有的吧?能分享一下你用的固件吗?

有,好几年前的东西了,好像广坛买的,挺多人买了,买来时是没有耳机插孔的。

网友:
到小黄鱼上找同型板 有图就知道了

网友:
深水宝上看看同款图纸

网友:
我还有一块P85当年小孩上高中买的,,现在好像充上不电了,,没拆,,

网友:
同步整流降压,只能换供电芯片。续流故障,换新的二极管。我的2部台电1年后故障,播放器电池充不进电,平板电脑主控故障花屏。

网友:
台电我有两台,第一台X98用了1年左右黑屏不显示,第二台X80用了差不多2年就很难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