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一个YMKB键盘

楼主(2022-09-08):
键盘正面,用了好几年了,脏兮兮的

铭牌,经典MADE IN CHINA,外贸转内销

开始拔轴,没地方放先放洗脸盆子里

说一下这个轴吧,高特BOX青轴,照大佬的话说就是辣鸡轴体,反正我用着还行,自己喷漆DIY的轴壳,不会漏光

键盘主体,两片壳
键盘主体,两片壳结构

主板

这块就是整个板子的核心了,8脚的ic没有标,估计是暂存

主控丝印BYK816,国产键盘还挺爱用这个的

这次主要维修的是左键失灵,一开始以为轴坏了,没想到直接短接轴座也不行,拆出来一看有点腐蚀,但是PCB背面焊锡很饱满,短接PCB背面也不行,怀疑是焊盘锈穿了,于是刮了一下走线,再试一下短接,果然可以了。

手里没有漆包线,正面飞线空间不够,反过来量一量,找到了从一个三极管引出,直接焊锡连上,大功告成。

测试下没有问题,开始往回装轴体和键帽,鉴于键帽着实有点脏,一边装一边用酒精湿巾擦

安装完成,完美复活!

网友:
免焊接拆装,专业设计还是不错的,方便坏了随时更换!

网友:
键帽直接洗洁精水洗啊,比酒精擦的干净多了。
既然热插拔的,应该换个轴体验下才有意义。

网友:
换轴投资的就大了!

网友:
没有拆焊机我们不敢动手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机械键盘?

网友:
这样清洗最干净。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厉害。

网友:
焊盘锈穿是进过水吗?

网友:
比电容键盘好修多了。薄膜的腐蚀断了真没法弄。

网友:
插拔轴就是方便

网友A:
好多光污染,年纪大了,不太能接受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网友:
好的轴就是太贵了。

网友:
大工程~洗洗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光污染,年纪大了,不太能接受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严重同意

网友:
拆下扔在盆里,洗洁剂泡一下,很快就能清洗掉干净了,,可以用酒精喷下消毒,,然后再装上

网友:
需要按键下灯亮一下还可以,这个全亮没变化吗

网友:
热插拔的好啊,清理方便,不像我的都是焊接轴,青轴的用久了容易臭,还是茶轴舒服

网友:
键盘看着很漂亮,不漏光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