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S819电动剃须刀不能充电拆修/附电路图

楼主(2022-09-08):
        这个剃须刀虽说是第三次出故障,其实还算不错的。用了好几年了,没换过电池。

        亲肤材质的涂层,刚买来的时候手感是很不错,但是一段时间后就有点不忍直视了,擦不掉,洗不干净!

         看看内部构造:

                     一节AA镍镉电池供电,电池品牌是FLYCO(应该是贴牌的吧),容量600mAh:

                   180电机,上面的数字“130527”我猜应该是生产日期,这样看来,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

        前两次,都是指示灯烧坏,是电路布局问题(连接指示灯的铜箔离300V电压的铜箔距离过近),加上受潮引起的,300V电压对铜箔打火,烧焦了电路板,并且损坏了指示灯。第一次是刮去了烧焦的地方,换LED,第二次干脆撕去了烧焦处的铜箔,用导线连接LED。

        这次情况与前两次不同,是充电时“啪”的一声后就没反应了,指示灯不亮。

        拆开检测,发现输入端保险电阻开路,300V滤波电容两端阻值不正常,但没有短路。查开关管13003的C、E没有击穿。拆下13003,发现B、C之间击穿,这个倒是挺蹊跷的,一般情况三极管都是C、E击穿。
        13003比较好找,比如这个电子镇流器上面就有:

       Si ?这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可是拆下来一测量,是个坏货!
        另找一块电路板:

        拆下来:

        这回妥了,没问题!
        更换13003,在保险电阻处接一只25W灯泡,通电,红色指示灯亮了,测量电源已正常,输出电压6.4V。
        百度了一下,网上没有FS819的电路图,为方便以后修理,花了不少时间,绘制出电路图,以作参考。

        在测量光耦①、②之间电压时,“啪”的一声,灯泡立刻全亮,完了,13003又报销了!
        检测,13003还是B、C之间击穿,另外J3Y也牺牲了!
        更换13003,J3Y手头没有,到处翻找,愣是找不到。其型号是S8050,只不过是一只NPN三极管,找到一只H1A(2N3904),就用它代换J3Y。
        通电,又恢复正常了,记录下电压,这次不敢测光耦①、②之间电压了!
        没想到,这个充电电路竟然用了光耦,稳压控制电路还用了一片IC,丝印EA7,型号是AZ431LBNTR-E1 ,1.25V的基准,而不是常见的TL431,一般廉价的剃须刀充电电路,大都没有用光耦及IC的。

     损坏的元件:

     充电时的功耗:

         对这个电路,有两个疑点:
        1、给1.2V的NiCd电池充电,为什么要用6.4V的电压?
        2、另一路输出2.2V的电压,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用!

       上面的电路图某些元件忘了标注,更新如下:

网友A:
剃须刀外面用钢丝球就可以弄干净。

网友B:
这种东西一拆,防水不就完了吗

网友C:
1、给1.2V的NiCd电池充电,6.4V的电压包含NiCd电池电压,LED电压,限流电阻电压
        2、另一路输出2.2V的电压,供电机

网友D:
空载6.4V,带载就低了吧

网友E:
还想不明白的是,431检测为什么要两路都接进来!

网友:
用料还是足的,有的就是一个阻容降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外面用钢丝球就可以弄干净。

就算弄干净涂层,也会刮花塑料,一样难看!

网友:
恒流充电?不带电池电压最高6.4V吗?

网友:
外壳用酒精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一拆,防水不就完了吗

本来就不防水的,和拆不拆没关系。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就想到20世纪最恶心人的发明:屡试不爽的反人类类肤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给1.2V的NiCd电池充电,6.4V的电压包含NiCd电池电压,LED电压,限流电阻电压
        2、另一路输出2.2V ...

1、给1.2V的电池充电,将限流电险改小一点,输出电压2~3V应该足够了吧?
2、在充电时,2.2V这一路输出完全不起作用,我能想到的唯一用途,就是电量不足无法使用时,可以插上电源线继续使用,这么说来,这种设计还是设计师考虑得很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6.4V,带载就低了吧

不是空载,而是充电状态下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想不明白的是,431检测为什么要两路都接进来!

大概是为了双保险吧,防止某一路的采样电阻开路。

网友:
时间一长表面粘乎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一拆,防水不就完了吗

这种剃须刀本来就没防水

网友:
洗类肤质材料得舍得用酒精,这么大面积,一瓶200ML的医用酒精未必够用。可以先大致刮一下,指甲比较好,划痕会少一些。

网友:
问题1、电压越高,充电电流越接近恒流,但受变压器体积限止电压不可能太高。
问题2、2.2V应该是空载电压,合上开关,电机转动的时候电压就会降下来,它跟电池并联一同给电机供电,当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可以带220V应急使用。

网友:
我理解是否431的工作电压太低了不行,所以高些,通过电阻降压,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