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屏线是不是都通用的呢?发现笔记本屏线坏了:(

楼主(2022-09-08):
vga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说明主板没坏,
开机屏幕一直黑的,是不是屏线坏了呢
如何找到替代屏线呢?
所有笔记本电脑的屏线是不是都通用的呢

网友A:
屏线和屏幕的接口有关,不同牌子的电脑,估计排线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线和屏幕的接口有关,不同牌子的电脑,估计排线不通用。

屏线不是通用的,那怎么买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线不是通用的,那怎么买线呢

找马总,告诉商家你的电脑的型号和屏的型号。

网友:
不通用,先拆开,看看两端的插口是不是松动脱落,在确认屏是否损坏

网友:
拿手电照照,确定是没显示还是只是背光挂逼了屏线按机器型号搜索就行了。

网友:
不同型号的屏是不一样的

网友:
背光挂了的可能性比较大,再就是屏线

网友:
屏线必须对应,屏后面型号

网友:
屏线的故障主要是断开,有时只断开条线都会导致黑屏,屏线也有型号,不同型号不兼容。

网友:
要是能通用就不能卖好价钱啦

网友:
一直黑,还有可能是背光不亮!

网友B:
屏线不通用,黑屏可能是背光的灯管坏了,或者电源板坏了都会,先检查原因确定问题再下判断

网友:
先查查合盖的传感器,再查背光,最后是排线

网友:
不是通用的,别乱接,接错烧屏!

网友:
有可能是背光坏了。手电筒照一下有没有显示。缩小范围。

网友:
换线换灯修背光。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更多是显示不正常,黑屏更大概率是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线不通用,黑屏可能是背光的灯管坏了,或者电源板坏了都会,先检查原因确定问题再下判断 ...

屏幕插到另一台同型号笔记本竟然可以点亮,是不是说明线和屏幕都没问题
但是为何用在原机器上是黑屏呢

网友:
换到其他机器正常的话就试试14#的方法,先查查合盖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