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蚊香液加热器

楼主(2022-09-08):
(图片)

网友:
这东西简单又实用,跟电蚊香液,一个夏天用几天,蚊子不进家

网友A:
蚊香液对人的危害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蚊香液对人的危害大不大

应该没有蚊子对人的危害大吧

网友:
对这种人造香味我都是很抵触的,包括车用香水。

网友:
效果如何呢?

网友:
还以为是一次性的,可以修理那就好。

网友:
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插上基本没蚊子,你能看见蚊子从空中往下掉,,基本都是菊酯杀蚊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蚊香液对人的危害大不大

应该比点火的那种安全点

网友:
一般都不用这种,都是固体的蚊香片。

网友:
采用了PTC加热元件,不用额外的控制电路也能自动调整功率,近似保持恒温

网友:
加热器可以留下,放在502胶固化位置,加快烤干速度。不会像催固剂影响强度。

网友:
看来这个东西驱蚊效果还不错。

网友:
内部简单,但是非常实用

网友:
结构简单,成本也省。。

网友:
楼主只管拆,一言不发啊。

网友:
就是普通的PTC发热

网友(2022-10-25):
这个东西驱蚊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