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锂电瓶放亏电了,救活

楼主(2022-09-08):
前不久车停在路边,被大货车后门把引擎盖给刮伤了,第二天才发现,交警没有监控视频不立案,要做痕迹鉴定鉴定费2500 对方也一口要死不承认是他车刮的,如果是他搞的让交警直接找他。无语中,只好把行车记录仪停车监控启用

车辆电瓶太小了才20ah  非常容易亏电只好单独供电,准备上4个12v 40ah铁锂电池 但是怕起火,只搬一个放在车上了。
先前还记得过几天要给电池充电,或者换电池,结果搞了几次搞忘了,昨天发现行车记录仪工作指示灯没亮一想完了,结果保护板锁死了无输出
电也无法充入

拆开外壳去掉保护板还有12.5v电压(可能亏电后浮电)
单独测量四组电芯 电压一致3.1x v

电压低于阈值就是驱动磁保持继电器断开或者接通,虽然可以直接断开继电器驱动线路,让他一直输出 但是没有保护电路放在车上还是有点不放心。
主控芯片为飞思卡尔mm9z1j 638bm2ep(这个芯片使用s12z内核)
需要使用飞思卡尔9s12z仿真器外加付费软件才能正常读取写入
找一个功能正常主板备份,写入不输出主板,装盖就会有输出,(电池电压要大于13v 否者又会欠压锁死)
先用可调电源设置12v 限流1.48a 充电半小时 电压还在13v以下,又用12v 7a铅酸充电器充了一个多小时 电压到了13v 结果备份锁死主板,写入还是无输出,重新拆了一个正常电瓶备份写入有输出了,再用12v 15a充电器 充电 中途太热了 设置为4a慢充 到早上充入31.7ah电量

烧写过程 先 连接主板,选择mm9z1j638 1x16x64k 编译文件
菜单就全出来了
1先擦掉芯片 em erase module(不擦写入可能报错)
2 加载备份文件 ss specify object file
3 写入  pm program  module
一分钟不到完事

这个电瓶是安规测试电瓶,很便宜。加上运费400多一点(比diy电瓶工艺好很多),主要有这坑货保护板 所以我没在论坛发布,就是怕锁死了 被喷。 这套解锁工具 淘宝买最便宜也要五百多一套,显然不合算

网友A:
楼主专业啊 车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
电池太高端了。不差钱了可以玩玩。我的车原来也有改装电池的打算,计算了一下成本,考虑到打理周期,放弃了。还是铅电瓶省心,用几年,置换一个才300多,平均一年成本几十块钱,而且基本上不用管它

网友B:
这个多久不用亏成这样

网友:
设备齐全就方便随时折腾

网友:
单独弄个铅酸给监控供电,铅酸电瓶弄两个太阳板前后窗每面一个,安全又健康

网友C:
楼主豪车吧,舍得折腾,这样的电池买了四个?

网友:
好电瓶才难折腾

网友:
电瓶,科技含量太高了吧?啥高档车?

网友:
厉害,佩服,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专业啊 车估计也不便宜

这是买的电瓶(豪车配套电瓶,a123厂家在国内做安规测试留下的),我就一国产破车,不值得配这电瓶,完全买回备用万一亏电了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豪车吧,舍得折腾,这样的电池买了四个?

不是我车上的, 这个电瓶买的便宜才400多 索性买了四个,比自己买电芯diy划算多了

网友D:
确实不如整铅电瓶安全好用,锂电总感觉不怎么放心,特别是车里,大阳一晒里面都能蒸鸡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久不用亏成这样

行车记录仪 大概一个星期不到,行车记录仪设置停车监控6小时休眠,所以比较耗电。 华为40w车充欠压保护还没动作 电瓶保护板先动作了

网友:
铅酸省心,安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如整铅电瓶安全好用,锂电总感觉不怎么放心,特别是车里,大阳一晒里面都能蒸鸡蛋 ...

试过铅酸,不好用,我的混动车纯电模式 开车就听到后备箱的电瓶电解液来回荡(普通免维护60ah铅酸电池), 坚持两天就换锂电池了。

网友D:
痕迹鉴定是交警那边的吗?居然要2500

网友E:
看这点平时真不错。。。有购买链接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痕迹鉴定是交警那边的吗?居然要2500

交警说要请省会城市人过来做痕迹鉴定,鉴定费2500  如果不是他刮得2500费用我出,如果鉴定出来是他 2500他出,关键不讲理,没办法。加上晚上九点回去只看了前后保险杠没剐蹭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中午对比确定就是前门货车 打电话报警,交警没监控行车记录仪视频不立案,都不出现场,(第二天把车停到相同地方)

早上八点停在小白色本田后面, 到了晚上变成货车, 最后一张是第二天对比两个行车记录仪确定停的位置, 就是右后门打开刮得引擎盖,现在都不敢把车停在大货车后面。
第二天把停车监控打开才确定小白车跟大货车是一个车主, 主要靠小白车给大货车占车位。

稍远地方有一个商家监控,看到早上九点多就一直把货车停放在我车前,(但是较远不是很清晰,拍不到剐蹭动作)一直到我晚上九点多把车开走。

当时有顾虑花了2500把鉴定做了,只能证明是这个货车刮的,不能证明是他后门没锁好,门自动开刮得,或者他开后门发生剐蹭,他可以耍赖说我开他后门 或者其他小偷开他后门导致,交警过来也没招,自己白白搭2500鉴定费。还是要自费。

我们这交警出骚主意,让我自己在经常停车路边装一个监控 才几百块钱,当时就骂以前没监控 交警派出所怎么查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点平时真不错。。。有购买链接麽

咸鱼搜万向a123保时捷 或万向a123 20ah 两个都是同一卖家 现在标价400 运费到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