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tplink无线扩展器TL-WDA7332RE

楼主(2022-09-08):
家里装修,所有路由器+扩展器全坏,路由器换个电源好了,扩展器只能拆修了。

网友A:
这是引入2条火线了吗?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接入380V了导致电源炸鸡的?

网友B:
没看到什么明显坏的啊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电容鼓了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鼓包了,这东西就是一个中继器。

网友:
就是一个中继器

网友:
基带芯片里面还有个ARM是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引入2条火线了吗?

不太清楚,我姐家

楼主:
是,准备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什么明显坏的啊

保险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