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RX8025玩儿hi了,薅个板子,改了一个温度计,一个气象站

楼主(2022-09-08):
跟风8025,改了一个温度计,一个气象站
最后决定还是打板吧
薅了个

网友:
可以传下去了

网友:
要不要排这么多,不顺带整点其他的

网友:
会打板真好,咱还在学习中

网友:
R1~4都是啥作用呀?我看其他坛友都是弃用这些的

网友:
接什么感应头,不同的感应头需要调整相应的管脚电阻吧。

网友A:
电容电阻拍排列一边还可以减小面积。

网友:
人走还在系列

网友:
同问,R1~4都是啥作用呀?

网友:
r1-r4都可以省,scl之类的引脚悬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拍排列一边还可以减小面积。

板子打孔,把芯片放进去焊接,还能降低厚度,元件双面放,整个板子就只有芯片厚度了。

网友:
裸奔也能达到精度要求,为什么还打板粘上这些原件

网友:
一板拼这么多,这是要有大动作了

网友:
这是要把8025推向新高潮。

网友B:
8025在论坛是越来越红了。

网友:
楼主晒图后就不知所踪

网友:
R和C都 可以不要。

网友:
撸的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25在论坛是越来越红了。

怀疑有资本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