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避坑贴,买2246xtU盘CNC外壳注意尺寸

楼主(2022-09-08):
做的2246xt 128U盘,最近想换个cnc外壳,以前买的灰色已经有个灰色的了,想换个其他颜色,就在某宝买了个,以为这个壳子尺寸都是一样的,万物没想到啊,果然还是买的没有买的精。尺寸居然差点,不一样,而且螺丝颜色跟外壳都不配套。灰色是以前的,黑色是刚买的。

卖家没送运费险,寄回去运费要12,退货卖家说要扣掉运费。。里外里亏了16啥都没弄到。。。哎,不退就当26买个教训吧。大家买cnc记得看清楚,这种cnc壳子有两个尺寸,看好了再买,要不就买个运费险。别像我一样搞拧巴了。

补充内容 (2022-9-12 15:02):
宽的是方立科技卖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窄的是翼浪数码: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

网友:
卖家没送运费险的要小心买,要核对好尺寸。谢谢提醒。

网友:
46xt的固态u板目前市面上有多种板型
1、长板,长45mm,宽15mm,是最早的一代,有1153E桥和JMS578桥2种方案。
2、G2板,长33mm,宽14mm,有单贴和双贴两个板型,但尺寸一样。
3、长板写保护,和1的长板尺寸一致,只是多了写保护开关。
4、短板写保护(球球的板子),VL716桥,尺寸和903的写保护板一样。

买外壳务必选择好尺寸,或者把自己的板型拍给商家,让商家帮忙选择。

网友:
一般是先试买比较可靠,或者是再确认核实

网友A:
好奇卖家坑你啥了,人家标题写明g2板型的,要是你的板子是G2型,外壳尺寸却对不上,那你可以大条道理去怼他
对于不确定的东西,买之前多问问,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卖家坑你啥了,人家标题写明g2板型的,要是你的板子是G2型,外壳尺寸却对不上,那你可以大条道理去怼他 ...

好奇你哪里看出来卖家坑我了,我只是提醒一下有需要的朋友避坑,我也说了,自以为尺寸是一样的,没想到不一样,留贴提醒一下自己跟群友,买时候注意尺寸,多问问。别搞得跟我一样,退货没运费险,不退跟预期又不一样。。。我很好奇啊,里外里我都没说卖家坑我,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
1,避坑,请问这个外壳除了你所谓的螺丝不配套,哪里是坑?适合什么板子卖家没说吗?不是坑何来的避?
2,买的没卖的精,自己没了解清楚,到手才发现不合适就怪卖家没送运费险?不要忘了,说是他送的,费用还不是买自己出?假如默认加上运费险,那对于那些买得多而又不用退的买家来说,公平吗?默认卖家送运费险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楼主:
1、避坑,坑就是我一开始以为只有一个尺寸,结果实际有两个尺寸,一开始我就i说了 “我以为只有一种尺寸”这是一种主观描述,已经说明我自己主观意识导致的问题,没说卖家不好,螺丝不匹配是说跟自己心里预期不一样,自己买东西回来发现跟预期不一样,有问题?提醒以后要买的群友这个尺寸有两个,想好了再买,有的喜欢宽一点,有的喜欢窄一点。坑就是买之前了解清楚尺寸,别买到跟心里预期不一样的东西。
2、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意思是说,以为这个只有一个尺寸,没想到居然有两个尺寸,跟运费险有什么关系。我没要求卖家送运费险,我只是说,没有运费险,自己退货要12,卖家需要扣掉自己成本4,一来一回不合适。哪里要求卖家送运费险了?我在描述客观事实,是再抱怨卖家没送:?要是抱怨,就应该是说 “”“垃圾卖家不送运费险,退货还有扣运费,真垃圾,以后大家不要买他们家东西”“。我抱怨了?我是在算自己的帐,总共26,卖家需要扣除运费这是我不喜欢导致的卖家成本,不扣是情分、扣除是本分,我没抱怨卖家没送运费险,没要求不扣运费,我是在算自己的小帐,总共26,退货运费12,卖家扣4,亏16,16/26 亏损了60%,退货不划算,如果这是超过100损失16,还值得退一下。。虽然不符合心里预期,将就用吧,26就当买个教训,告诉自己以后买东西还是要问清楚具体尺寸,情况再下单。。我哪里默认卖家必须送运费险了??好奇你从哪里看出来我默认卖家必须要送运费险。真好奇,我看起来像坏人,为什么要把人往坏处想。3、到此为止,不扯了,没有营养的争论。没必要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好人。我也许是个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小人。也许就是自己疏忽大意犯错了,拿着自己的错误帮助群友避坑的普通人。随便你们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