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倒车影像无信号

楼主(2022-09-08):
车安的第三方的倒车影像和机头,因为疫情,几个月没开车,今天一用,倒车影像提示“无信号”,搜搜,说先排除接触不良,一般是怎么查?是不是得拆后面背板才能看见里面?

网友A:
后安装的一般都是接倒车灯正极供电。顺着供电查吧。供电没问题,看看视频线有没有断。换个摄像头替换一下。

网友:
不拆开查光说不好搞

网友B:
试试挂倒挡的时候慢点,看看是不是反应慢的问题

网友C:
先检查一下倒车雷达接线的保险片,然后再顺线路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安装的一般都是接倒车灯正极供电。顺着供电查吧。供电没问题,看看视频线有没有断。换个摄像头替换一下。 ...

近期一侧刹车灯接触不好,换了一次灯泡,不确定当时倒车好不好使,有机会查查

网友:
看看视频线有没有断

网友D:
在后摄像头位置,泵把的里面找到摄像头的.接用头拨下用万用表测下有没12V电压(例时彬倒档)和测视频线通断,有条件替换摄像头试下。

网友E:
先看摄像头有没有倒车12v电源,一般都是进水摄像头坏了,

网友:
检查摄像头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安装的一般都是接倒车灯正极供电。顺着供电查吧。供电没问题,看看视频线有没有断。换个摄像头替换一下。 ...

这个车型,突然如果几天没开,就没倒车影像,如果把后备箱先打开再关上,开车就有倒车影像,应该还是后面哪个地方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一下倒车雷达接线的保险片,然后再顺线路检查

如果几天没开,就没倒车影像,如果把后备箱先打开再关上,开车就有倒车影像,应该还是后面哪个地方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挂倒挡的时候慢点,看看是不是反应慢的问题

这个车型,突然如果几天没开,就没倒车影像,如果把后备箱先打开再关上,开车就有倒车影像,应该还是后面哪个地方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车型,突然如果几天没开,就没倒车影像,如果把后备箱先打开再关上,开车就有倒车影像,应该还是后面 ...

估计是线断了,检查一下吧,重点是门铰链处。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D:
在后摄像头位置,泵把的里面找到摄像头的.接用头拨下用万用表测下有没12V电压(例时彬倒档)和测视频线通断, ...

倒车模式摄像头接口电压是12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摄像头有没有倒车12v电源,一般都是进水摄像头坏了,

测内饰接往摄像头接口的线吗

网友:
一查供电,二查倒车信号,一般是倒车灯得电送到车机

网友:
汽车不需要启动挂入倒挡,打开尾门上下动一下看下试不试线断了接触不良

网友F:
查供电和信号线吧。
我之前也是自己装的,结果线老化,加上开关后备箱。里面 有线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供电和信号线吧。
我之前也是自己装的,结果线老化,加上开关后备箱。里面 有线折了。 ...

谢谢,现在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