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350-24-27通用电源,用数控板改可调0-80 0-5.7a 好不好

楼主(2022-09-08):
请教大家个问题
明纬350-24-27通用电源,用数控板改可调0-80 0-5.7a 好不好呢?
和以前传统的改装方案哪个好呢?最近想改一个用,不知道是数控方案好还是传统可调电阻方案好,在这里求助一下大家!先谢谢啦!

楼主:
有谁能说说哪个好呀

网友:
话说,明纬有350-24-27的电源吗?

网友:
可以的,本质上没啥区别,电位器模拟信号和数控板的模拟信号都是加在运放上的,运放再控制电源输出。
电位器+显示模块是低成本方案。

网友:
电位器+数码管的电压电流表,最简单,成本也低

网友:
数控也不是很理想,电压调节显示都没有问题。
但是电流就靠校准了,一般是两点校准,但是线性很不好!
好处是不用短接,可以直接预置电流数值,缺点是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