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饼铛上面的不沾层容易脱落吗

楼主(2022-09-08):
大家推荐一个好牌子,给小孩做早点用。但是我非常担心特佛龙涂层脱落。

网友:
吃下去没毒。
但是温度超过250度会分解有毒物质。
特氟龙在200度以下是超级稳定的物质,一般的强酸都无法分解,比玻璃还稳定。
你要考虑的不是特氟龙脱落吃下去,而是考虑怎么让特氟龙温度低于250度。

网友A:
我家有个买豆浆机搭赠的电饼铛,用了几次涂层就斑驳脱落,直至变成灰色杂铝样子,现在只把它当成控温炉来烘浸漆的电机线圈了。
估计几百元的会好点。

网友:
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正规产品不用过于担心,避免干烧就行

网友:
滴水穿石,涂层早晚都会耗尽,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B:
利仁的会脱落,别的牌子不清楚。最好别买特佛龙的

网友:
油煎类的锅具,比电饭煲的涂层更容易剥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买豆浆机搭赠的电饼铛,用了几次涂层就斑驳脱落,直至变成灰色杂铝样子,现在只把它当成控温炉来烘 ...

你家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仁的会脱落,别的牌子不清楚。最好别买特佛龙的

那买什么的

网友C:
我家用美的的,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美的的,感觉还可以

用了多久了,每天用吗

网友D:
特氟龙根本不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氟龙根本不消化

王水都不能化掉,何况盐酸呢。但是你这个是实验室的特氟龙,工业化的特氟龙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买什么的

我是利仁的,价格是够便宜的,没几次就起泡脱落了,没用过其它牌子的,可能贵些的会好一些,现在直接入手一个铸铁的平锅,没电饼档方便,要自己掌控火力,不放油容易沾锅。

网友:
别买太差三无产品和楼上说的利仁品牌的,其他的正规牌子都还是可以的,掌握正确使用方法比较关键,避免干烧,避免超高温,正常使用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楼主想多了,我目前没发现不掉涂层的不粘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多了,我目前没发现不掉涂层的不粘锅

完了,我中毒了

网友F:
我家的美的电饼铛一年左右就脱落了一些,脱落了百分之2、3吧。
只烙饼的话不会脱落,脱落是因为我做别的食品,如,煎肉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美的电饼铛一年左右就脱落了一些,脱落了百分之2、3吧。
只烙饼的话不会脱落,脱落是因为我做别的食 ...

高温容易脱落

网友:
用铸铁的啊,我们出去野炊都是用铸铁的,随便霍霍,也是不粘,就算炒糊了也很容易处理,加水烧开铁铲一刮就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