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CER老笔记本里除了CPU就没有其它大芯片了

楼主(2022-09-08):
老本,5代I5,拆开想换键盘,结果发现换不了,键盘是用C壳上的塑料柱焊死的,要拆只能破坏塑料柱,也没办法装新的了。
拆下了主板就顺便看了一下,主板上除了CPU外,只有一个新唐的nuvoton npce285pa0dx芯片比较大,就没有其他的芯片了,集成度非常高,主板也比较小。

网友:
ACER的笔记本慎买

网友:
集成度太高,根本没有硬件维修的机会。

网友:
以后使用3NM制程的芯片多了,可能电脑里面就看不到多少大体积的芯片

网友A:
这种不是应该有和壳一起的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应该有和壳一起的键盘?

有,但是价格就......

网友:
以后是不是都做成一次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但是价格就......

价钱便宜啊,换新机。

网友:
还有几台笔记本尸体,不知道还有没有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钱便宜啊,换新机。

同配置的机器闲鱼上还要900到1千,一般使用性能也够了,不想换啊。

网友:
这个是集显本,没有显卡芯片和缓存。

网友:
那只能说明你的本还不够老

网友:
喷神油试试

网友:
什么样的键盘???

-=-=-=-=-=-=-=-=-=-=-

网友:
芯片都可以换,塑料柱就不能拆?

网友:
我的联想 THINKPAD T410(I5 1代) 还在柜里,时不时拿出来开开机,运行一下ms office ,浏览一下网页。 安装win7还算流畅。

网友:
主板还可以了,有两个内存插槽,现在好多笔记本内存都不能加了。

网友:
不算老本了,酷睿还在用

楼主:
那恐怕就全废了。

网友:
这种含C壳的键盘至少100+  ACER键盘最容易坏,其次电池。老ACER键盘没几个原装键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