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太阳能控制器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2-09-08):
各路大神,我有个关于太阳能控制器使用的疑问想请教一下。就是给12V100AH胶体蓄电池充电,电池最大充电电流26A。如果单独买一个大功率的电瓶充电器要一两百块。我就想买个太阳能控制器比较便宜,大概三四十块前,家里有好多的开关电源。就是用开关电源输出到太阳能电池的光伏电池接线端,通过这个控制器给胶体蓄电池充电,以避免过充损坏电池。问了卖家客服,当然客服也是一知半解不专业,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我想着,控制器应该还不会智能到判断输入电源的来源吧?难道太阳能电板发的电跟变压器过来点电它能区别出来?当然以上前提是电压电流都复合控制器的参数,比如控制器说明书是光伏板的电压要在16V-23V之间,那我变压器的电压是20V,应该也满足要求,控制器要求太阳能板的功率不能超300W,那我选个变压器的输出电流15A以内的,功率不超300W应该也可以吧。就是不知道还有其它什么我没了解到的知识限制了控制器用变压器输入。
下面附个控制器的图片

网友A:
买pwm的就行,带mppt会监测电压电流,不断调整

网友B:
如果是给蓄电池充电,买个12v的开关电源就行,电流能达到30A,楼主要的话我卖给你一个带微调的20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pwm的就行,带mppt会监测电压电流,不断调整

MPPT的价格也贵,不会买。这种三四十快的就是PW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给蓄电池充电,买个12v的开关电源就行,电流能达到30A,楼主要的话我卖给你一个带微调的20块包邮 ...

谢谢,开关电源我自己就有很多,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啊。太阳能控制器它不会分辨电源来路,你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啊。太阳能控制器它不会分辨电源来路,你放心用。

谢谢,还是相信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相信坛友

开关电源和太阳能电源区别就是有一点点纹波,太阳能的没有纹波。理论上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买个12v的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
用太阳能控制器代替专用电瓶充电器完全可以,只是功率小的充的慢,功率大的也不便宜。

网友:
能。也可以买个同步整流的降压限流板,自己调输出电压,效率还会高一点

网友:
主要这个会自动识别充满么

网友:
用电源代替太阳能板充电池是可以的,注意电压电流别超了。这个控制器标的电流在实际应用时以一半为好,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可以,太阳能板可以算作是恒流源,你的开关电源是恒压的,直充电池会过电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可以,太阳能板可以算作是恒流源,你的开关电源是恒压的,直充电池会过电流保护 ...

谢谢,这个解释听着比较有理。那这个控制器说明书说用太阳能板功率最大300W。换算电流18A左右(按电压16V),那直流电源最大电流不超18V是否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解释听着比较有理。那这个控制器说明书说用太阳能板功率最大300W。换算电流18A左右(按电压16V) ...

这个太阳能控制器我有,在用着,就是单片机AD检测电池电压,里面就是mos管负责通断,加上一些负责开关灯的电路。你用20V开关电源,必须带恒流功能,先18A恒流,电池电压上来后到达14.4V,mos给你关断。但是这样的开关电源本来就可以说是个充电器。普通开关电源是不可以的。如果你可以改造的话,直接改个14.4v.恒流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