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显示屏背光失效,怎么维修?

楼主(2022-09-08):
显示屏接到其他同型号笔记本主机,可以正常显示,背光也正常,(能正常显示,说明屏幕功能正常,背光没问题,屏线也没问题)

但是显示屏接到故障机上,没有背光,为何会这样呢? (使用同一条屏线)
问题有没有可能出在电脑的屏线插口上?这种情况该如何维修呢?

显示器与屏线

屏线插口

网友:
这个要跑线路了,问题出在主板上面了。

网友A:
既然线和屏在其它鸡鸡上都是好的,说明是主板上的问题,至于是接口还是线路的问题就行自己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线和屏在其它鸡鸡上都是好的,说明是主板上的问题,至于是接口还是线路的问题就行自己排查了... ...

主板问题可导致显示屏背光无法启用么?
你说的主板问题,有没有可能只是屏线插口的问题?是插口脏了么?
这种插口很精密,该怎么清洁呢

网友:
主板背光升压电路看看

网友B:
背光供电和屏幕供电是独立的2组供电,问题可能在主板

网友:
换屏线或者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供电和屏幕供电是独立的2组供电,问题可能在主板

笔记本的好像是有屏幕电路板上的Power IC供电的,LED 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问题可导致显示屏背光无法启用么?
你说的主板问题,有没有可能只是屏线插口的问题?是插口脏了么?
...

售后欢迎你...

-=-=-=-=-=-=-=-=-=-=-=-

楼主:
同一根屏线,屏幕接到另一个同型号笔记本能正常显示,背光也正常,说明屏线没问题?
有没有可能故障机的屏线插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供电和屏幕供电是独立的2组供电,问题可能在主板

背光供电和屏幕供电是同一组供电,显示屏只用一根线接到其他同型号电脑,有背光,背光供电也是用的屏线

网友C:
有跟类似调光的PWM控制线调节亮度,还有根BL-ON线控制开关,背光供电应该是单独一路上屏了,高压板或者LED驱动板都在屏上。这个可能控制线的问题,主板没检测到背光开启信号或者控制信号。

网友:
提问请尽可能详细,否则得到的回答也是笼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根屏线,屏幕接到另一个同型号笔记本能正常显示,背光也正常,说明屏线没问题?
有没有可能故障机的 ...

插座异常的可能性比较小,更大的可能性是主板上背光驱动电路的问题,导致没有背光电压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一根屏线,屏幕接到另一个同型号笔记本能正常显示,背光也正常,说明屏线没问题?
有没有可能故障机的 ...

有可能啊,所以可以考虑飞线嘛,飞线之前可以试试加焊下插座,拿放大镜仔细看下插座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跟类似调光的PWM控制线调节亮度,还有根BL-ON线控制开关,背光供电应该是单独一路上屏了,高压板或者LED ...

屏幕只有一根线连电脑,就是屏线,供电和信号走的应该都是同一根屏线,
拆装机过程,有安装不到位,用力插拔过,怀疑屏线插座触点可能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啊,所以可以考虑飞线嘛,飞线之前可以试试加焊下插座,拿放大镜仔细看下插座金手指 ...

这个图就是放大镜下屏线插座,不知道各个触点是啥定义,也不知道哪个触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跟类似调光的PWM控制线调节亮度,还有根BL-ON线控制开关,背光供电应该是单独一路上屏了,高压板或者LED ...

屏线有40pin,其中是不是有多条控制线?
屏线插座触点有问题,是否可能导致控制线不能正常工作,导致背光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就是放大镜下屏线插座,不知道各个触点是啥定义,也不知道哪个触点有问题
...

用镊子或者牙签拨引脚,看看有没有虚焊的。仔细看金手指有没有腐蚀生锈的。引脚定义可以通过屏接口反过来测,当然也可以找找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