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BM Thinkpad 旧笔记本无法设定日期,用上下左右箭头调整日期,却调整不了

楼主(2022-09-08):
IBM Thinkpad经典机型,开机之后要求设置日期。进入设置界面,用上下左右箭头调整日期,却调整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用翻页键(GpUp/PgDn)或者加减键(+/-)

网友:
可以直接输入,你试一下

网友:
直接输数字

网友:
进系统后不是会自动调整好么?

网友:
这是什么年代的机器?居然最早的版本是1988年?

网友:
电脑是600e吗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电脑?整体拍出来大家参谋下

网友:
  用翻页键

网友:
有的可以直接数字键输入的。

网友A:
设置页面肯定有提示,不信你拍张全图 要不在右侧 要不在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页面肯定有提示,不信你拍张全图 要不在右侧 要不在下方

我不给你看,不给你看,就不给你看

网友:
空格,然后数字直接填这好像是阿迷白要死AMIBIOS
移位光标,上下翻页

网友:
这个好弄,直接输入就行

网友:
翻页键或者直接输入日期

网友:
在屏幕的旁边或者底下会有解释,告诉你怎么调

网友:
有的可以直接数字键输入的

网友:
看屏幕底下那2行英文提示,通常都会有

网友:
按F1进windows系统调整不行么

网友:
这是多老的本呀